[闪存] 求教,东芝这个奇怪的颗粒

楼主(2021-03-12):
th58teg8cdjbacs ID同 8ddj,查资料支持同步模式。

但是903死活开不了ddr,写入慢点还凑合 读速度太拉了

想着其他主控也许能开DDR 就上3267  还是老模样

有没有谁开过这颗粒,让我死了这条心

楼主:
3267可以强开DDR吗? 我试过黑片的软件也报错

网友A:
死心吧
手头两片TH58TFT0DFKBA8J
没法搞
还有几十片15059 064G 正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心吧
手头两片TH58TFT0DFKBA8J
没法搞

15059 64G 1ce?

网友:
这,我黑片也能开ddr。。
你开卡不勾选ddr,开卡成功后再勾ddr量产试试。
不行可能就算了

网友:
这个颗粒的ID最后的是57,本就是异步颗粒,只有D7才是土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死心吧
手头两片TH58TFT0DFKBA8J
没法搞

是淘宝致胜科技买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淘宝致胜科技买的吗?

哎呦呵
没得错
看来是遇到同道中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哎呦呵
没得错
看来是遇到同道中人了

大约4年前我也在他家买过1颗0dfk,1颗9ddk。。。后来开不了,0dfk他给退款了,,,,好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0dfk一颗他卖的便宜好像是120多,正常卖200多?记不清了。。。转眼间4年了,浪费了不少时间,也得到了不少成功的喜悦,是不是该离开了?

网友D:
Erase Info钩上,再开试试;容量设置里把44改成88,或者变成Fi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呦呵
没得错
看来是遇到同道中人了

我用安国开了半容,写7M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约4年前我也在他家买过1颗0dfk,1颗9ddk。。。后来开不了,0dfk他给退款了,,,,好久以前 ...

我正准备这周末搞一下15059 064G
上周又是芯邦又是安国 终于搞定了一半
64G开出32G来了 以前都是只能开16G
偶然间发现某宝有转接贴 就搞了40片回来 正好手头的F一个一片 做它40个917的垃圾出来。
据说写20读160 如果能双贴那就爽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准备这周末搞一下15059 064G
上周又是芯邦又是安国 终于搞定了一半
64G开出32G来了 以前都是只能开16 ...

竟然有转接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ase Info钩上,再开试试;容量设置里把44改成88,或者变成Fix

不搞了,拆了。 3267无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