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搜电充电宝怎么解

楼主(2021-03-12):
搞了几个小电和搜电充电宝,小电的几个版本都搞定了,搜电搞不定,哪位大神指导下,搜宝的短接了8205有输出电压,但只有3伏多,没5V,充电芯片型号是南芯SC8933QFER

楼主:
型号是这个

网友A:
小电的怎么搞的?

网友:
貌似有个f005c的单片机 也得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的怎么搞的?

短接R25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20):
引用 楼主:
短接R25就可以了

老哥,破解了吗?求方法

网友(2021-06-27):
同样的求破解方法

网友:
我也有个图中这个搜电的充电宝,给充电宝充电时接六个触点中的哪两个呢?

网友B:
搞定了吗楼主,搞不定板子外壳送我吧,电池你拿走,我研究研究

网友(2021-10-16):
老哥,破解了没?学习学习

网友(2021-11-22):
大神,这个我也有一个,拆开了不会弄。怎么改,能说一下吗

网友:
怪兽sbp50的怎么搞啊,大师,指示灯灭了就不充了

网友:
有人搞定了没?

网友C:
我捡到整个机组,我就等你们大神来给支招了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C:
我捡到整个机组,我就等你们大神来给支招了

这也能捡到?!。。

网友:
我也有个,不知咋搞,有懂得求告知

网友(2022-02-12):
坐等大神驾到!

网友D(2022-03-29):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吗楼主,搞不定板子外壳送我吧,电池你拿走,我研究研究

私信我给你寄板子,有其他小伙伴可以解决的也私信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私信我给你寄板子,有其他小伙伴可以解决的也私信我吧!

有搞好的老哥么,分享下怎么弄

网友(2022-05-04):
有破解的大神吗?求发一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