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支自动笔~Cosentyx注射笔,不是写字用的!

楼主(2021-03-12):
朋友用的这么一支笔,说是一次性的没见过,

盖锁扣式安装,烙铁伺候

一次性打开里面至少三根弹簧,有一根怎么是对折的?

前面也是锁扣

包皮可以退回去了

还是拽不出来,这里有卡扣

卸掉蓝色卡圈拖出来了!

继续卡扣

玻璃注射器

最后来一张爆炸图!

未使用之前这根细簧应该是完全压缩在穿心钉上的吧!
完了!

楼主:
全乱了,辛苦各位了

网友:
说的啥呀这是

楼主:
多谢版主赏赐!编辑的时候很注意的,不知怎么发上来还是乱了

网友A:
抗炎药来着,应该是用于强直性脊柱炎

网友:
看上去快速次入输入要物减少疼痛,可惜是一次性设计。应该能做成可重复使用外框,里面可替换真头笔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炎药来着,应该是用于强直性脊柱炎

太专业了!但是这药对牛皮癣也有特效,据说原来一支要2k多,现在北京进医保了便宜不少

网友:
看起来像是高血糖打胰岛素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但是这药对牛皮癣也有特效,据说原来一支要2k多,现在北京进医保了便宜不少 ...

这些很多都是自体免疫性疾病,这类药都是针对某些靶点的,只要这个病有这个敏感靶点,那这个药就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