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行车记录仪,3D打印破损螺丝零件

楼主(2021-03-12):
行车记录仪这个螺丝拧烂了,先建模

再用3d打印机出来,看看打印出来的跟坏的区别,近看还是有点粗糙的

反过来再看看

吸盘螺母

拧上去,很完美

ok修复完毕

3d打印机是个好东西,修复一些小东西很好用。

网友A:
做的不错,不要晒太阳。

网友B:
一直想弄个3D打印机,但看很多评论材料都不耐用,耐用的非常贵,也不知道是不是的。

网友C:
我也有个这样子的记录像,画面抖得很

网友D:
3D打印的强度够吗?

网友E:
3d材料强度低不耐高温是大问题。但用在这种地方应该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这样子的记录像,画面抖得很

和电源关系很大,我有一个原来用车充5V的,时不时花屏;后来淘宝买了一块12转5V四USB口板子,就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电源关系很大,我有一个原来用车充5V的,时不时花屏;后来淘宝买了一块12转5V四USB口板子,就没出现过 ...

我是装摩托车上用斗,带肩上就好点

网友G:
如果是不能晒太阳的话是不是可以表面喷涂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不能晒太阳的话是不是可以表面喷涂解决?

没用,就算用反光材料包起来也只能防阳光直射,夏天车内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温度一样高,PLA五六十度就软化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弄个3D打印机,但看很多评论材料都不耐用,耐用的非常贵,也不知道是不是的。 ...

常温下一般负荷用用,没啥大问题,把填充率设成100%,还是相当牢固的。就是怕高温,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不要晒太阳。

晒坏了,再打过,这些材料是不耐晒。打了几个挂钩在阳台用,都晒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弄个3D打印机,但看很多评论材料都不耐用,耐用的非常贵,也不知道是不是的。 ...

你的意思是强度还是老化问题?强度比一体成型的是要差很多的。自己想办法加大强度,尤其层间强度差很多。材料质量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打印的强度够吗?

还好吧。层间强度不行。要求别太高

网友:
这个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材料强度低不耐高温是大问题。但用在这种地方应该可以的。

我用的pla很不耐高温,有一次的打了个锅盖的手柄,结果煮着菜螺丝掉锅里了。后来查了一个60度开始软化。ABS材料耐高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常温下一般负荷用用,没啥大问题,把填充率设成100%,还是相当牢固的。就是怕高温,会变形。 ...

没试过100%填充率,拉丝的纵向强度还好,横向差一点

楼主:
3D打印机便宜的1000块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la很不耐高温,有一次的打了个锅盖的手柄,结果煮着菜螺丝掉锅里了。后来查了一个60度开始软 ...

肯定不耐高温,因为它本身就是靠温度熔化才能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弄个3D打印机,但看很多评论材料都不耐用,耐用的非常贵,也不知道是不是的。 ...

PLA是可降解材料,用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的,大不了到时候再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