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BTPLUG 进不了COM1 TTL BIOS ,应该有人玩过这个帮助下。

楼主(2021-03-12):
之前有这个BTPLUG 的论坛,里面有这些资料,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反倒是有个国外的博客上有详细点的说明,说可以通过COM口进入BTPLUG 的
BIOS 设置。

于是进行了尝试

这个是国外的哪个帖子,虽然是第一版的,但COM 口这些基本还是那个位置。

用USB转TTL 连接

PC 这边用PUTTY 接COM , BTPLUG 裸盘 接电 ,没有反应。

插针换了下,还是不行。

于是挂USBXP ,看看 BTPLUG 的COM 口是否是开的,我记得上次有2个COM口。

确实COM口开了,

连PC 测试下 COM口,但是 PUTTY 竟然在这上面不能运行。

网上搜了一个 COM口测试软件,可以运行,

COM口对接。

先是怀疑 USB转TTL  质量差,所以先测试 9600 的速度。BTPLUG 的COM1口

57600的速度发送

57600的速度接收

测试下来115200的速度都可以正常收发,

USB转TTL 和BTplug的COM口都没有问题

PC端用 PUTTY 接受

BTplug用COM口测试软件

可以正常收发。

问题在哪里呢?

看国外的那个博客帖子,
好像可以在BIOS里面关闭  的BIOS 的COM 显示

但是又找不到 BIOS重置的 跳线。

或许是 PUTTY 的设置问题?

另外还发现,这个板子 改过 R173

据说是可以增加稳定

板子上还掉 了一个电容

C8 像是被暴利 去掉了。

之前老论坛上有人玩过这个,请求给点帮助啊。
具体怎么通过COM口进入BTplug的 BIOS 。
更新:
进了QQ 群,找了一点资料
一代 就如那个国外人研究的,可以进入 TTL BIOS
二代的,像这样的,已经关闭了 TTL BIOS 了。

网友:
没玩过这玩意。

网友A:
不是听说可以用usb显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听说可以用usb显卡嘛

USB显卡得在 WIN 启动后才显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显卡得在 WIN 启动后才显示吧。

没玩过,不过看着挺好玩的,不知道和N270比性能怎么样?这东西资料爬梯子找好找吧

网友:
这货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玩了,所以

网友:
这个东西,根本找不到什么资料,我觉得可以放弃了

网友(2021-12-14):
bios   里面在advanced 里面的 remote access/console redirection, 默认是关闭
盲操作 del 进bios,右箭头advanced,三下下箭头,回车,回车,下箭头,回车,f10,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