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给这俩U盘互换下壳子呀?

楼主(2021-03-12):
因为某些原因,要把这俩U盘换下外壳,厚点的是固态U盘,只需要去掉外壳,不用薄壳子也行,薄点的是3257。

网友:
有缝隙就翘一下试试
没缝隙就直接拔出来
如果感觉拔不出来,那就用锉刀直接破坏吧,不过如果把电路都弄坏了,别找我

网友:
厚的是塞进去的  薄的是扣上去的

网友:
2楼说的正确,慢慢拔。

如果太结实用电吹风稍微加热就好拔了

网友:
里面可能加了胶水,加热一下试试看?

网友:
150度加热,不行就200度,胶水或者塑料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