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上市的新品就敢“偷工减料” 实测小米AX6000的2.5GbE网口是个xx

楼主(2021-03-12):
转自Acwifi
https://www.acwifi.net/12699.html

昨天有人在网站留言说:“站长可以测试下qca8081到qca8337带宽么,看ipq5018资料只有一个sgmii+和1g的phy接口,看起来2.5g口到那3个千兆口是跑不到2.5G的”。我都没找到ipq5018相关资料呢!我是不太相信小米的产品会这样子,我是不太相信2.5G口到各LAN口之间的带宽只有1Gbps。所以拆机后几天我都没有对2.5GbE网口进行实测,既然有人提出质疑我也昨晚冒着寒冷坐在一楼,一边擦着鼻涕一边测试。

把小米AX6000路由器设置AP模式,就可以让四个网口变全成LAN口,这样就可以测试2.5GbE口到三个LAN口的速度会是多少。(每个网口接一台电脑),网络拓扑图就不画了。赶时间!

使用IxChariot工具测试,脚本High_Performance_Throughput,每两端之间十线程,时间一分钟。测试结果如下表:(单位:Mbps)

2.5GbE网口不管同时向两个还是三个LAN口发送数据,结果都只会跟一个LAN口时的传输速度一样:948Mbps。

天呀,我不也相信呀。

是不是我连接2.5GbE网口用的网卡有问题呀?

Intel X550-T1、AQC107、螃蟹兄的2.5G网卡三者均用来测试,结果一致。

这是2.5G口 to 两个LAN口的总速度实测截图:

以上两个LAN口的总速度是:568.914+379.276=948Mbs

这是2.5G口 to 三个LAN口的总速度实测截图:

2.5G口实测 03

以上三个LAN口的总速度是:259.385+344.069+343.802=948Mbps

反向测速也是一样的结果。

是不是这个AP模式下才会这样呀?

WAN to 多个接收端的话,用IxChariot不能测试,我是不懂,不能说它不行。可以用自建speedtst服务器接入WAN口,然后接在各LAN口的电脑上同时点测速,把结果相加也就差不多了。

先测试两台吧,结果也是一样的,跟前面的数据一致。。唉。

两台电脑分别接在LAN2和LAN3口,同时测试速度之后的截图:

wan to 两个lan口之一

wan to 两个lan口之二

682.82+324.89=1007Mbps (自建speedtest测速结果会比正常值高一些)

这个问题,如果你没这个多设备内网高速传输需求,或根本不需要连接LAN口使用,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如果有以上需求呢?没办法,你添加一台2.5G口交换机吧,把小米AX6000的2.5G口接在交换机上就行。不贵600元左右8个口:TPLINK 八口2.5G交换机购买链接

看清楚需求,便知是否适合自己。

小米AX6000京东购买链接

年底好多事要忙,所以这款小米的新款近段时间都不会出详细的评测。

补充:

以上测试全是用超五类网线,有人建议我用六类网线以上,我先建议你看这篇文章:用万兆网卡测试超五类网线传输速度,颠覆你的认知

有人问2.5G口到无线的速度是多少? 这个没有1G瓶颈。CPU与QCN9024之间用pci总线相连,带宽足够大,网上也有好多小米11与AX6000的测速都在1.4G-1.7G之间。2.5G到无线的速度我并没有测。

这篇文章的测试是针对2.5GbE网口与千兆交换芯片之间的通道带宽只有1Gbps。

最后补充刚刚用小米11的测速,2.5G LAN to 小米11的5G 2882Mbps,自建speedtest测速下行速度

小米11 小米AX6000 ap模式 2.5G口测速

画了一张关系图如下。好容易看懂吧?

网友:
这个口是直连到总线做AP传输,和无线共用带宽,类似的产品就是K2G,增加了一块独立的千兆交换芯片实现单口进线千兆,
这玩意儿就是让你用来做AP发挥AX6000的,谁告诉你有线口共用带宽?WAN-2.5G/LAN1 1G,不识字是吧,
上个贴就觉得你这玩意儿云的厉害,这个贴更是笑死人

网友:
Aaron所以,单口2.5G不知道啥意思。。。至少两个嘛~ 另外京东新出的无线宝1800,怎么样?可以碰吗?我是正好要换wifi6了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赚点京豆可以的。2个月前 (01-13)

只是一个新手我感觉挺正常的,毕竟真的用链路聚合的人太少了,大部分的使用场景还是2.5G口连NAS,然后无线访问,2.5G口应该刚好能跑到sata固态的速率。2个月前 (01-13)

一帆远你没明白群主的测试,简单点说是 其余三个千兆口加起来才1G。也是就是你如果有线从NAS拷贝东西,占用了带宽,其它设备就挂了。小米偷工加料了一颗交换机芯片。2个月前 (01-14)

只是一个新手看样子应该是高通的这个平台限制,不过我说的使用场景是不会遇到这样的瓶颈的,这玩意就是个AP,2.5G口接NAS,关DHCP,千兆口连主路由。2个月前 (01-19)

这样甚好这不更说明了这个就是个AP... 建议小米就按这个硬件,把ALOT天线去了,LAN去了,就剩个WAN口,然后价格-200。2个月前 (01-13)

WLAN6说的太对了 就是ap。当ap没毛病是不错,当主路由缺点就都露出来了,特别是固件,死活不改2个月前 (01-14)

888出评测的时候,可不可以与其他厂商的AX6000级别的来一场大乱斗?小米AX6000大战TP AX6030,AX86/8U MR9600? 不知道打不打得赢领势那一千多的mr96002个月前 (01-13)

999其他品牌的2.5G口有没有这样的毛病? 小米是第一个这样的吗? 把其他厂商带坏了不好吧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XDR6060 AX86U还真没有这样的1Gbps瓶颈2个月前 (01-13)

李跑AX86U的交换拓扑是怎么样的呢2个月前 (01-13)

langv应该问其他高通平台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例如 问AX89X?2个月前 (01-13)

完全治愈博通内置交换机呗,高通就经常外接交换芯片。2个月前 (01-13)

yesa(⊙o⊙)哇,小米出品电子辣鸡2个月前 (01-13)

饭要一口一口吃看来还是ax6比较香2个月前 (01-13)

一帆远便宜没好货,很简单的道理。互联网品牌一直就是靠虚假高参数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获得高利润的。这个是这些品牌的基因,不会变的。他们不会花精力踏踏实实做产品,都想圈钱 圈钱 圈钱和成本转嫁。小米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促进 其它正规厂商降价和出新品。2个月前 (01-13)

Telegram确实,做条鲶鱼也挺好的,搅活市场,虽然鲇鱼本身不好吃。2个月前 (01-13)

badcrazy所以这个2.5g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2.5g网卡显示连接速度为2.5g而已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到无线的速度可以突破 1G的2个月前 (01-13)

王爷的极霸矛无线不贴脸 想突破1g的机会几乎没有 或是不稳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我看别人至少1.4Gbps呀,有些1.7Gbps 不需要这么近的。一般我测无线都1米左右。2个月前 (01-13)

迈劳宾法兰丁伦根据我个人经验是30-50厘米距离可以测到路由器WIFI的峰值性能2个月前 (01-13)

未燃无线贴脸连接速度显示是高但实际速度更低,离开一米左右速度更稳定更快2个月前 (01-13)

耶耶耶耶耶耶不用贴脸,XDR5430距离我笔记本电脑5米跑112MB/s下载速度是没问题的。2个月前 (01-13)

路由爹1000兆宽带?5430这个cpu跑千兆能接近满速?2个月前 (01-13)

耶耶耶耶耶耶??你觉得买XDR5430或者这个AX6000的用户需要看CPU的吗,这就差没在包装上印“我是个AP”了。2个月前 (01-13)

一帆远也不是这么说的,华硕AX82U也是这个配置,有人说跑不满千兆吗?2个月前 (01-14)

一帆远绰绰有余,说跑不满的都是玩飞机场的大佬2个月前 (01-14)

999跑千兆负载还贼低,因为是硬件NAT加速。 高通的NPU调动不起来,所以openwrt在高通平台上大部分几乎没发用。2个月前 (01-14)

acwifi.net隔墙都随便过1G了。。不用贴脸。2.5G+160频宽2个月前 (01-17)

飞刀5米1.9g速率。复制数据稳定在95m/s2个月前 (01-22)

51安静的做个强力ap就挺好2个月前 (01-13)

sdfsdf我的AX6000已退货。。2个月前 (01-13)

未燃这个2.5g网口是来卖萌的吗?2个月前 (01-13)

小魔法师蛋丁那颗交换机内部带宽只有1g,三个lan口共用一颗2个月前 (01-13)

王爷的极霸矛林檎都笑爆了2个月前 (01-13)

niall小白问一下,如果正常情况ap模式下另外几个口也能达到2.5g的速度吗2个月前 (01-13)

JAVA23你这问题。。。其他几个都是1g口怎么跑2.5g。。。2个月前 (01-14)

JAVA23要是全2.5g这玩意卖1000怕是都被抢光2个月前 (01-14)

LOVE其他口共享1G带宽4周前 (02-12)

overclocking笑死 这2.5G口 只能做AP2个月前 (01-13)

AX200楼主京东无线宝出了个AX1800Pro,带USB3.0口;你看看https://item.jd.com/100017681420.html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有USB3.0口不错呀2个月前 (01-13)

潇潇我还是觉得XDR5430香2个月前 (01-13)

Lin我想问一下,路由器设置成AP模式,有些设备能跑满外网带宽,有些设备里面显示433mbps速度却只能跑到100多兆速度,请问是什么问题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433? 是什么手机? 如果是三星S6 S7 这些,要关闭MU-MIMO才会有866速率2个月前 (01-13)

Lin小米max2和华为荣耀v9,奇怪的是,在路由器DHCP的下却能跑满,如果是AP模式只能100多兆,苹果设备就没这些问题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天呀2个月前 (01-13)

悠哉游哉看来就是当AP的命,无线要是稳的话当个AP也凑合,我原本的计划就是买2.5G交换机和WiFi6网卡,那几个千兆口没打算用,看后续还有没有关于无线的测试2个月前 (01-13)

acwifi.net有2个月前 (01-13)

潇潇没什么特殊功能要求的,直接XDR5430就满足了,有的话,直接X86平台软路由+5430AP2个月前 (01-13)

路由爹期待,ax6000和tp6030.一战。2个月前 (01-13)

轨迹人生虚假的2.5G?2个月前 (01-13)

清雨三个千兆口 LAN2LAN 测速呢?2个月前 (01-14)

acwifi.net3个1G lAN之间是8337内部交换,没有瓶颈2个月前 (01-14)

电动爹亲爱的acwifi站长 想买个tp xdr5430 家里1000兆电信宽带 这个弱逼cpu能跑满这个宽带吗?能到900+mbps吗 手机是小米10pro 网卡是ax2002个月前 (01-14)

acwifi.net可以 小米10勉强900 小米11轻松2个月前 (01-14)

无奈小米AX6000和TP AX6030怎么选,华为发热太严重了,平时家里都是用苹果手机,怎么选呢求意见2个月前 (01-14)

acwifi.net没2.5G口需求就60302个月前 (01-14)

无奈2.5G是直接连接电脑比较快吗2个月前 (01-14)

acwifi.net快,指的是哪方面?2个月前 (01-14)

9992.5G连电脑,这样你就只能桥接,把路由器当无线网卡了,哈哈,4×4 wifi6无线网卡,强!2个月前 (01-14)

一帆远2.5G八口交换机 才500多不香吗?直接插网线不稳吗2个月前 (01-14)

路西法好了,这下好了,不用买了,敢情这么便宜的2.5G网口也是缩水版的啊,瞬间不香了。。。2个月前 (01-14)

Telegram不买,瞬间省5992个月前 (01-14)

Denny问题是你接2.5G Lan口的电脑网卡支持2.5G吗,不然即使插2.5G口不还是会降速到1G吗2个月前 (01-14)

一帆远2.5G的网卡只要80块,多多还能再便宜点2个月前 (01-16)

Gullo真 最便宜2.5G AP2个月前 (01-15)

123444小米这操作也是真的邪 加一颗交换机芯片怕不是连10块钱都用不了。至于吗?2个月前 (01-17)

acwifi.net8337是交换机芯片呀,问题是跟CPU的通道只有1Gbps的。2.5Gbps通道给了那颗8081 PHY芯片用掉了。2个月前 (01-17)

666如果你是资本家,能在忽悠小白的情况下多赚钱,难道不是能省则省?买这个的人啊,几个看过acwifi? 媒体对这个几乎没有任何报导,毕竟太专业的东西老百姓也不感兴趣2个月前 (01-17)

swl我测过,intel ax200 连 ax6000 可以到1.7G2个月前 (01-17)

一帆远我测过XDR5430隔一道墙 连AX200也还有1.7G.......2个月前 (01-18)

signal我看到知乎有人测试ax5430辐射高达2000uw/cm^2 仔细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是国家标准的50倍。看有人测试小米ax6000信号还要强,官方也放出酒店隔3道墙也几百兆速度,怕这个辐射不是更大。2个月前 (01-18)

这样甚好请自己放出地址,别让人搜,我是没搜到这种东西。2个月前 (01-19)

haven还好我一直的心理预期就是有2.5G交换机,小米AX6000连2.5G口做AP,目的就是为了发挥连接交换机的NAS的2.5G速度。没办法超5类线埋墙了,又不想搞万兆,懒折腾。我就想问目前599的价格除了小米还有谁能搞得出这些无线性能和2.5口。所以说清楚自己需求很重要。2个月前 (01-18)

acwifi.net超五类网线50米内可以万兆。2个月前 (01-18)

haven也真不是随便超五类网线都能50米跑万兆的,我试过我的就跑不满万兆,而且速度不理想也不太稳定,可是付出的代价就大了。电口万兆交换机贵不说吧,而且我最多就只有两个口用到万兆,以前铺设的是五类网线,还要网卡和nas匹配上万兆,真的是折腾,代价也高。我是玩不起才买小米AX6000做AP的,交换机是TP的2.5交换机479元。虽说比不上万兆,但是代价低多了,而且也改善内网设备速度。现在2.5G USB网卡也不贵,PCI网卡也便宜。还有万兆电口热量和功耗也高些,但家庭用,不是搞剪接视频,那搞万兆就有点浪费了。2个月前 (01-18)

acwifi.net也是,网线也分质量好与坏2个月前 (01-18)

duan对比文章之后,购买了红米AX6,发现有啸叫,这是正常的吗?需要更换一个路由器吗2个月前 (01-20)

acwifi.net换新2个月前 (01-20)

唯唯唯请问两个问题,一个是 如果不用2.5G 是不是两个AX6组mesh更好 还有之前也考虑过5430 家里大概130平左右,放在房子中间 每个屋子基本上都是隔一堵墙 组mesh 是哪种最好呢 1.两个AX6 2.6030+5430 3.5430+54302个月前 (01-21)

唯唯唯对了 家里的状况是有15个以内的智能家居 日常4台手机2到3台ipad 偶尔朋友来的时候会多6-8台设备 上一条(请问两个问题,一个是 如果不用2.5G 是不是两个AX6组mesh更好 还有之前也考虑过5430 家里大概130平左右,放在房子中间 每个屋子基本上都是隔一堵墙 组mesh 是哪种最好呢 1.两个AX6 2.6030+5430 3.5430+5430)2个月前 (01-21)

acwifi.net6030+5430较好2个月前 (01-21)

唯唯唯好的 那6030做主路由放在电视后面(电视挂墙上)会不会散热很不好2个月前 (01-21)

acwifi.net持墙没问题2个月前 (01-21)

唯唯唯现在屋里是4个7650 全覆盖了。 5430+5430的话 是不够用吗 就是设备多了的话 毕竟便宜200 哈哈2个月前 (01-21)

wazhahn站长,想问一下我家ax1800+ax5组了mesh,有线回程,手机可以搜到2.4g和5g信号,但是电视盒子和投影仪都搜不到5g信号,单独一个路由是可以搜到5g,但是组了mesh只后就搜不到了,为什么2个月前 (01-21)

acwifi.net双频合一了? 有些旧设备不认低信道的,例如149以下的就看不见,必须要149以上。你看看2个月前 (01-21)

wazhahn我用的就是149信道,以上的也试过,很奇怪,就是手机同时可以看到2.4g和5g,ipad也能看到,但是电视盒子和投影仪就看不到,mesh上也没有设置双拼合一,单独使用单路由可以搜到2个月前 (01-22)

acwifi.net恢复出厂设置一次看看。2个月前 (01-22)

chocolate把协议改成11AC或者11N,再看。2个月前 (01-24)

无语的熊AX6000的2.4G十分有问题,速率非常低,连接断断续续的,小爱同学都基本用不了2个月前 (01-24)

网上冲浪年轻人我没有多个内网设备传输需求,但是我家里3台路由器(两台都和主路由有线回传),如果主路由是AX6000,它的这个lan口1g对副路由网速有影响吗2个月前 (01-26)

acwifi.net完全没有影响2个月前 (01-26)

Tesla要想跑满家里的千兆宽带是不是要华硕ax89x这种两个万兆口的?1个月前 (01-29)

acwifi.net需要华为手机Mate40 P40这些,小米11,三星S21超大杯。需要一台万兆光猫,最好有万兆LAN口输出的光猫,也可以用华为K662C,前面说的手机直接 破千。 跟AX89X没什么事了。1个月前 (01-29)

ohhmygod最后一个图有点问题,5018是没有RGMII总线的,在它手册上看的,哈哈。1个月前 (02-06)

acwifi.net手册可以发我不。哈哈1个月前 (02-06)

ohhmygod不好弄,公司的文档。不过可以发个截图给你3周前 (02-18)

acwifi.net好呀。acwifi@yeah.net谢谢3周前 (02-18)

LOVE谢谢付出 不用买这鬼玩意了 AX3600 更好1个月前 (02-07)

jing问题是,人家有说卖的是2.5G交换机吗?还让卖交换机的活不。。。1个月前 (02-09)

哈皮浓连蒙带猜,最后一张图的连接不对,IPQ5018只有一组SGMII接口,给2.5G的QCA8081用,而IPQ5018没有RGMII接口,所以IPQ5018和QCA8337应该是通过MDI直接连接,即IPQ5018自带内置的MDI接口连接到QCA8337的5组MDI接口中的一组,所以2.5G和其他几个LAN口跑流,瓶颈就在这里。

网友:
  为啥AX86和6060没这问题,还不是小米偷工减料了

网友:
3600 6G内网交换 这个3口共享1G感受一下 2.5G口就变成了卖萌的

网友:
有个词叫做偷换概念,貌似近些年很常用~

网友:
我想问楼上各位,你们究竟开了多大的宽带能用上送带宽,本人小白不懂。。。

网友:
某米的广告词各种文字游戏,各种耍糇,一定要看灰色小字

网友:
还是买3600靠谱!

网友:
这种黑贴,真的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