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针筒助焊剂的针头用什么规格好?

楼主(2021-03-13):
买了点10cc的针筒助焊膏,送的医用针筒是5mm规格的,推杆小一号不通用,得另外买10mm针筒和针头。请教一下10mm医用针筒的推杆 能通用于所有10cc的针筒助焊膏吧(常见的559/223/维修佬啥的)?针头一般用多少mm孔径的,既不会太费力也不会一下挤出太多?

规格 内径 外径 色泽

16G 1.32mm 1.60mm 透明
18G 0.90mm 1.20mm 粉红
19G 0.84mm 1.08mm 乳白
20G 0.62mm 0.90mm 黄色
21G 0.51mm 0.82mm 绿色
22G 0.41mm 0.73mm 黑色
23G 0.33mm 0.63mm 蓝色
24G 0.30mm 0.55mm 紫色
25G 0.25mm 0.51mm 橙色
26G 0.23mm 0.45mm 灰色
27G 0.21mm 0.40mm 本色

网友A:
这个  具体得根据  你助焊剂粘稠度 来选,比较稀的流动性好的就选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具体得根据  你助焊剂粘稠度 来选,比较稀的流动性好的就选小点的。 ...

就是普通的559 223之类的,你用多少孔径觉得好用的?

网友B:
我自己灌装的,原本是盒装的融了用针筒吸,不装针头还能挤,装了根本挤不动,在针头上从头到尾绕了一层铜丝,上锡,用之前烙铁上蹭一下或打火机烤一下

网友C:
我自己灌装的,原本是盒装的融了用针筒吸,不装针头还能挤,装了根本挤不动,在针头上从头到尾绕了一层铜丝,上锡,用之前烙铁上蹭一下或打火机烤一
我的结块了,你是用什么东西融的?

网友:
还是软管带针头的省力 最早是艾讯出的 ,现在维修佬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灌装的,原本是盒装的融了用针筒吸,不装针头还能挤,装了根本挤不动,在针头上从头到尾绕了一层铜丝 ...

这也太麻烦了吧,你是什么助焊膏,稀泥状的 应该不会挤不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灌装的,原本是盒装的融了用针筒吸,不装针头还能挤,装了根本挤不动,在针头上从头到尾绕了一层铜丝 ...

烙铁。紫薯紫薯

网友(2022-02-24):
我的是自带,挤出也有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