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273说减震好但我没看到减震的弹性区域,完全就是一整体

楼主(2021-03-13):
像是293是有两处明显的减震弹性区域的,其他的都有,但是273没有,这是如何实现减震的?
如图,就是右侧那两个黑色橡胶的部分

网友:
没有弹簧手腕就是减震

网友:
273是齿轮箱可以向后,就是调模式的开关也可以向后

网友A:
253,273是电机和波箱部分与壳体和电池有弹簧连接,有机器的往地上按压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3,273是电机和波箱部分与壳体和电池有弹簧连接,有机器的往地上按压就能看出来。 ...

那哪一种减震方式好呢?293比273定位更高,这么说是这种手柄减震橡胶的更好了?

网友:
273减震是有的,拿26,28电锤比较下就明显了!

网友B:
那么明显的减震你看不见就没办法了

网友:
273之前的减震方式是波箱整体可以前后移动

网友C:
在波箱后面,机壳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明显的减震你看不见就没办法了

273不明显,我发的图是29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波箱后面,机壳内

那这种方式和手柄弹簧比哪个更好呢?293,3系列或更高的采用的就是后者,是不是意味着后者更好?

网友:
没什么好纠结的,锤击力越大的,肯定减震得更好,不然哒哒哒几下手就麻了,小电锤上啥都没有还不是一样用,这种玩意主要看施工对象,比如你不可能6毫米的孔搞个293来打,也不可能用273去天天打20的大孔………手难受,机器也更难受……我的应用很纠结,一般就是8个的螺丝打12的孔,如果那天大部分是大楼柱子那种,我带5402,如果只是墙上打孔我就带5401,当然打18的孔的时候,肯定就是拿5402了

网友:
不要老想着一个机器通吃,大机器打小孔,由于转速的原因,还不如小机器有效率……虽然锤击力大,但是转速低了灰排不出来………

网友:
273是轻型锤,所以不需要合金波箱也就方便做成内置减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