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十几元的LED长条灯,这种怎么安装最方便?

楼主(2021-03-13):
感觉办公桌不够亮,办公桌靠近墙离房间中心的吸顶灯比较远,就想买个灯装桌子上面。买了个销量比较高的十几元,标着40W实测33W,感觉做工很一般大家看看质量怎么样

这种怎么安装比较方便?好像一般是钻孔,但抬着头用冲击钻钻水泥板太累了,有什么胶之类的能粘住吗?或者有什么钉子订一下就可以了的?

网友:
有一种胶叫免钉胶,试试

网友:
我家用的扎带固定的。。。

网友:
这上面不是有现成的卡子,两颗螺丝分别铆两个卡子,灯朝卡子上一卡就解决了

网友:
你这种夹子的,主要看棚上的灰结实不,可以用免钉胶先沾两个木块在棚上,等24小时,木块固定了,再把这个卡座拧在木块上

网友:
请简单改个台灯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