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h133或263有拆解的吗,是摇摆轴承还是偏心轮呢

楼主(2021-03-13):
如果是摇摆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实际用起来力量如何呢

网友A:
摇摆轴承力量不大,小孔还行,大孔就弱了。

网友:
133这种枪型的就是摇摆轴结构的

网友:
力量来自于电机做功。
不过,摇摆轴承一般配小功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摆轴承力量不大,小孔还行,大孔就弱了。

但是133和263这两个力量也很大啊,那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B:
冲击大不大 全靠冲击子的重量 连杆比摇摆好也不见得 摇摆的主要是寿命长 散热好  摇摆的没那么长 全靠轴承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大不大 全靠冲击子的重量 连杆比摇摆好也不见得 摇摆的主要是寿命长 散热好  摇摆的没那么长 全靠轴承 ...

可惜现在没有一样产品在宣传这个,也没有什么产品把这个作为卖点,不像无刷电机早就人尽皆知了,这类无刷电机但采用了摇摆轴承的产品用久了估计会出现电机还好好的轴承却坏了的情况,不换碳刷却要换轴承,更麻烦

网友C:
摇摆轴的   不过冲击力度可不小  3焦耳  273才2.1焦耳

网友D:
入手263.使用起来大东城220V 26型更猛,

网友:
想太多,能把轴承用的磨损严重,基本上赚回来的钱,再换十个新机器都不会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摆轴的   不过冲击力度可不小  3焦耳  273才2.1焦耳

又拆过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手263.使用起来大东城220V 26型更猛,

那263感觉怎么样

楼主(2021-09-13):
引用 网友D:
入手263.使用起来大东城220V 26型更猛,

大东城?

网友:
220V 东城,用起来比这个猛,打孔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