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的干电池电蚊拍,打蚊子没有啪啪声,换18650之后

楼主(2021-03-13):
2节干电池使用,电蚊有小闪光,没啪的一声。换18650之后,要闪光几秒才偶尔会啪的一声,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还以为换了18650之后直接就啪一声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换两节新电池看看,南孚碱性的,没有啪可能是电压低,电弧能量小,声音太小听不到

网友:
也可能是电网漏电(可听到轻微的嘶嘶声音)或者蚊子还太瘦电阻太大

网友:
啪啪啪无力,可能是肾虚

网友:
你装个啪啪声蜂鸣器不就完了吗。

网友:
为保证安全,蚊子进入电蚊拍网内才会发生高压电击。你可能没电击到蚊子,或者网内蚊子残体引起电击。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使用时间长了就会这样,换一下高压电容试试

网友:
我的久量的,只有有蚊子的时候才有声音

楼主(2021-09-26):
原来是电路设计问题,偶然在京东抢到2把超威的电蚊拍,那啪啪连绵不绝,只要蚊子还在拍上,就不停的啪啪啪啪啪连续响。

网友:
高压不足,检查高压变压器及后面的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跟电池无关,应当是高压电容容量变小失效,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直接买18650可换电池的电蚊拍,以前一直用的充电的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