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莫莫】九阳电磁炉c22-l86 间歇加热故障拆解维修

楼主(2021-03-13):
九阳电磁炉c22-l86 间歇加热故障拆解维修
对于九阳这个牌子还是挺喜欢的
搬家时买的,用几年,前天吃火锅突然就哮喘了,一直间歇加热根本没法用,就隔壁家借了台用,吃完就开拆,得治一治它,简直无法无天了
有点脏啊,哈哈不忍直视

背面

铭牌和条形码

打开,面板背面有一层隔热云母片

线很短,80cm,但是有双磁环,还不错

操作面板,触摸键

线圈盘,整体布局

风扇线和操作板排线都有磁环

线圈盘上密布的导磁材料,还挺好看,盘还有三个专利号,这玩意很重

两颗热敏

找到罪魁祸首,出线明显的烧焦

风扇的导风罩,有一片扇叶,但是不是该机风扇的,这里信息量好大,为什么多了一片扇叶呢?

操作板背面

风扇铭牌

线圈盘背面密布的导磁材料,原来重在这里

看看主板的整体布局

散热片还挺有型

板子上涂了一层黄色的胶,这个胶很奇特,烙铁上去可以直接化锡,拿掉那层胶还会重新覆盖回来,表笔直接接触是不通的,这个好比美的那个鬼胶水好千百倍

接线鼻子处发热严重,电木都穿了

刮一刮露出铜色

线圈接线鼻子这里也稍微处理下,发现无碍,接触很完整,只是热缩管脆了,铜线还是铝线倒是没去注意,估计铝线吧,非常细的线芯。

主板的接线柱是铁的,这有点坑啊。
想起来前两星期用重油污清洗剂清洗机子,可能被气化的清洗剂腐蚀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发热,所以重油污清洗剂慎用,那天手上的划痕直接肿起来了

处理修复,找来插座里的铜片,剪切,焊接螺帽,一顿操作

找了2.5的铜线

这头保留原接线柱,加一片铜片导电

另一边用两片铜片如下图这样对夹

给铜片焊接螺帽

用螺丝固定好,准备焊接

焊接加固处理

清洗再组装,这次换威猛不用重油污清洗剂了

晾干

第二天中午,开工组装

这样接触就好了,媳妇再也不用当心熄火了

恢复原位

开机试机

好了,继续服役,感觉这个九阳还是非常不错的,反正比我手上同价格的几台美的都好

搞定,昨晚编辑快好了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发现啥都没有了,崩溃啊

上电脑再重新编辑以下,手机发帖太蛋疼了。

谢谢捧场,祝大家牛气冲天,扭转乾坤。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但风扇直径偏小,线盘貌似铝的

网友:
那一块是断下的风扇面片吗?这也会断,够神奇的。还有这个炉盘的接线端为什么会烧?看上去似乎是端子压接不好造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铝线盘通病,线盘端压接的那块你要重新处理,是那里发热太大导致的

网友C:
绿盘发热大,估计时间长了还得烧~

网友D:
带显示的插座是出口转内销的定时插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但风扇直径偏小,线盘貌似铝的

风扇确实小了一圈,应该是铝盘吧,没注意不敢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盘通病,线盘端压接的那块你要重新处理,是那里发热太大导致的

嗯,有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盘发热大,估计时间长了还得烧~

那是要我直接换盘?找个旧奔腾怼上去?不行,被你们说下我要拆开看看铜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显示的插座是出口转内销的定时插座么?

这个是我diy的,以前老站发过帖子,哈哈

网友:
厉害了,这个线盘还挺复杂的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这周一我家自己用的电磁炉也是在炒菜的过程中,炸了保险。菜都煮到一半了,居然罢工,那个尴尬呀,又没有备用的。最后只能用电饭锅来炒菜。

网友E:
竟然风扇和PCB还有护甲,果然不一样呀!

网友:
这是九阳新款电磁炉的通病,我以前在九阳售后干过。还有清洗可以用油污净,清洗效果不比威猛先生差,关键是油污净比威猛先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风扇和PCB还有护甲,果然不一样呀!

我个人感觉是很不错的电磁炉了

网友:
总体来说做工和用料都不错!

网友F:
紧要关头掉链子,确实要被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紧要关头掉链子,确实要被老婆...

关键时刻掉链子,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但风扇直径偏小,线盘貌似铝的

只有铝线盘才有这种故障,如此浪费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和空间,总得有人偿还。

网友:
这东西时间久了就是各种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