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电动螺丝刀EZ6220改装Type-C充电接口

楼主(2021-03-13):
松下EZ6220电动螺丝刀,改装的手机充电器充电,type接口

网友A:
真漂亮   怎么开的口   羡慕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B:
怎么开孔一直都是个难题,不然很多东西都可以改

网友:
这口开得确实服帖……

网友:
这手艺真不赖  严丝合缝

网友:
这个改得很漂亮

网友:
松下的镙丝刀也不升级一下,体积小巧一点,必买啊!

网友:
不得不说松下质量真好,几十年的东西,功能正常,外壳坚固,收过一个工匠老电批,看着很新,稍微磕碰一下外壳就裂了,只能扔了,和松下没法比

网友C:
除了转的慢点,剩下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开孔一直都是个难题,不然很多东西都可以改

电钻可以啊,然后慢慢锉

网友:
开孔技术了得,里面是4056充电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转的慢点,剩下没毛病。

就是要转速慢,力矩才小,为了就是方便拧M3以下螺丝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   怎么开的口   羡慕动手能力强的

划好线、定位点,先用冲子钉个小坑,再用M2.5钻头慢慢将两端钻穿,再利用小电磨的3mm铣刀慢慢磨成型。

另外,可以使用激光直接切出槽,再用铣刀慢慢弄,也很好。

网友E:
看看我的闪充.
松下6220改一下都直接用26650的锂电, 充电器用的MAX1879, 里面再装了DC降压板, 这样随便找个30V以下的电源都可以直接用.
图上功率是瞬间值, 实际是不断变化的, 那个电压值开始大电流充的时候不用管, 当电池充到4.1V以上的时候, 都准了.

6220的确好用, 大小合适, 都是转速低了一点, 不过用在家电, 电脑这些螺丝本来不长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划好线、定位点,先用冲子钉个小坑,再用M2.5钻头慢慢将两端钻穿,再利用小电磨的3mm铣刀慢慢磨成型。

...

学到了

之前没经验   试过2次   跟狗啃似的   典型的脑袋会了手没会

以后拿废料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闪充.
松下6220改一下都直接用26650的锂电, 充电器用的MAX1879, 里面再装了DC降压板, 这样随便找 ...

26650太重了,这种小螺丝刀,重量很影响手感的,而且6220功率不大,18650续航也足够了

网友:
手艺真好!先锉一个平台,根据接口划线,开孔,然后电磨修或锉刀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