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机自检12秒才亮屏(主板LOGO),求指点

楼主(2021-03-13):
开机键按了之后12秒才亮屏(主板LOGO),中途显示屏一直是提示无信号的,拔掉硬盘再开机测试是同样的现象,主板电池拿掉放电后依然无解,进cmos设置中载入最佳设置,开了快速启动和关了快速启动都没用。主板是技嘉GA-P75-D3,更换了办公室闲置电脑的同型号主板后解决问题了。
求指点这主板还有救不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算了.........

网友A:
估计是主板自检时BIOS出错了,技嘉正常都是双BIOS的,第一个出错自动用第二个了,重刷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主板自检时BIOS出错了,技嘉正常都是双BIOS的,第一个出错自动用第二个了,重刷一下试试。 ...

固件找到了,但工具是32位的,没有64位的工具,cmos里的升级工具用不来

网友B:
我去年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技嘉G41主板,回来安装完装好机壳后发现USB无法使用,网上一查说是这款板子通病。后来只好退货。所以至此之后我对技嘉这个品牌不在有好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技嘉G41主板,回来安装完装好机壳后发现USB无法使用,网上一查说是这款板子通病。 ...

哦的G41是华擎的,一切好用,要的话优惠价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的G41是华擎的,一切好用,要的话优惠价给你

华硕听过,华擎,莫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听过,华擎,莫听过?

华擎是华硕的子品牌,红米跟小米,华为跟荣耀的关系,多年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听过,华擎,莫听过?

华擎是话说的二线主板厂家,独立运行比华硕技嘉更好,价格更低。更耐用而已

网友:
关闭bios主板自检,另外可能是检测到第二屏幕主屏幕在另外的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听过,华擎,莫听过?

自古华擎出妖板,这个品牌是华硕的子公司,一些经典的,意想不到 的妖板就出自华擎之手。

网友:
我的华硕h61的主板也是这个现象,估计是主板有问题,刷过biso,不行,不知道是哪个问题,有知道的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D:
可以试一下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一下换电源,

换了主板正常,那就不是电源了   要不CPU要不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主板正常,那就不是电源了   要不CPU要不主板

重点看主板主供电的电容可能怀上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原来还是非常好的,属于一线品牌现在越做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