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国移动G-140W-CS全千兆光猫简单拆解

楼主(2021-03-13):
外观和G-140W-C一样,固件通用,比G-140W-C多了一张8G sd卡和相应的电路

楼主:
我换成了16G的卡,刷3FE46343AGBB81固件,USB可接打印机

网友A:
诺基亚贝尔的光猫,手头正在用一代的,自己改了散热,现在稳定的一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成了16G的卡,刷3FE46343AGBB81固件,USB可接打印机

无线固件?

网友B:
SD卡可以用放自己的文件吗?做一个小服务器?

网友:
看做工,这货应该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贝尔的光猫,手头正在用一代的,自己改了散热,现在稳定的一比。 ...

哥们用什么固件?我有个140w-mf 89固件ipv6连接成功后两天必断,重启后又正常。

网友:
这板子看着挺顺眼的,wifi还有功放,这就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卡可以用放自己的文件吗?做一个小服务器?

可以,在PC上文件管理器中用ftp://192.168.1.1访问,用户名和密码就是光猫背口上的,放的文件文件名不能是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用什么固件?我有个140w-mf 89固件ipv6连接成功后两天必断,重启后又正常。 ...
89固件是HDR58版本的,我用3FE46343AGBB81固件是HDR61版本的,我用ipv4没问题,ipv6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89固件是HDR58版本的,我用3FE46343AGBB81固件是HDR61版本的,我用ipv4没问题,ip ...

能否提供一下固件?是联通的还是移动的固件?支持140W-MF吗?传说IPV6 BT下载速度好点。

网友:
带个内存卡干啥用?

网友(2021-10-03):
电信可用吗

网友:
这个真不错,全千兆双频带5G频段

楼主(2021-12-29):
电信可以,三网通用

网友(2022-10-18):
内存卡是干啥的

网友:
能接哪几种打印机?

网友(2022-12-07):
这个货其实还有个海外版

网友(2023-02-14):
可以发一份3FE46343AGBB81固件给我吗 aaron@datavalues.org

网友(2023-04-25):
这卡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