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佬看看这个j1900主板能不能改成双网口

楼主(2021-03-13):
这个是j1900微主机的主版,只有一个网口,一个msata口,还有一个跟msata接口一样外观的接口。现在想把机器来做软路由,看到usb口下面写了"lan"口,不知道如何更改为双网口。

网友A:
网速快了一个网口也够用了。

网友B:
估计不行

如果改
拆掉USB口换RJ45网络口---增加网络变压器---增加网络变压器后级电路元件(就是那片空的,比照左边)
简单点

直接买个USB转网口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速快了一个网口也够用了。

感谢,要两个网口主要是想一个接猫,一个接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行

如果改

有一个150m的mini的usb网卡,效果不好,觉得有线的应该比无线的稳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速快了一个网口也够用了。

谁家路由器一个接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家路由器一个接口的

你家路由器口再多下载速度也是有限的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A:
你家路由器口再多下载速度也是有限的

lan 口和 wan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