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无聊的改装之中控HOME键内嵌OLED显示屏

楼主(2021-03-13):
       最近又闲来无事了,正好手上有个中控HOME键,好久了,之前一直想找个液晶屏和这个尺寸一样的,奈何没有这么小的尺寸,最近看到个0.49的 OLED好像尺寸差不多,所以买了个回来比划比划。

四个角磨一磨好像还能勉强凑合,但是会高出来一截,没有合适的灌封胶,搞了点硅胶,结果坑坑洼洼的,太难看

按键可以从正面直接拆出来,后面有电源还有数据线,车最开始设计应该是留一个指纹识别的,简化成了个单独的按键

由于这个四周是与面板接触的,所以只能从后面出线,不然会被挡住

改进了一下,把底部挖了个四方的槽,然后把模块直接嵌进去了一点

这样高度就可以基本保持持平了

做一块小板

内部结构,就一个按键,小板的电源也从这里取了,就不用再额外接线了

重新买了滴胶

硬度可以,还透明,这样就按不坏了

固化后上车试试

板子随便找个地方一贴,也留了螺丝孔

未更改时的样子

  功能的话暂时想做个开机动画,显示电压,温度,速度什么的,受限于尺寸大小也只能这样了。
  纯属娱乐。

网友:
挺漂亮的。用智能手表的圆形屏应该更漂亮

网友A:
速度显示从哪里得到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显示从哪里得到的数据

CAN上面有

网友B:
直接用协议和车子CAN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协议和车子CAN通讯?

都可以啊,OBD 也可以,或者测一下主机后面的CAN数据,找到速度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屏幕贴一层仿碳纤维的纸遮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贴一层仿碳纤维的纸遮丑就好了

是的,周围应该涂黑的,滴胶还可以加点颜色

网友:
既然是OLED 屏幕可以先贴一层太阳膜再滴胶,这样可以隐藏屏幕且不会太刺眼

网友:
同MG车主路过

网友:
好牛叉的坛友

网友:
感觉粘贴有点歪了,不过还是挺赞的。顶顶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啊,OBD 也可以,或者测一下主机后面的CAN数据,找到速度的就可以了 ...

能直接从OBD上的CAN-H /L来读这些信息吗?

网友:
楼主 请讲一讲 是怎么获得can线数据的

网友(2022-01-19):
同款车主,有没有想法破解原厂CAN,搞Op自动驾驶的

网友(2023-10-10):
要求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