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拆解全新的70型辐射仪,几十年前的军用设备都用上EL冷光片背光了/说明书

楼主(2021-03-13):
全新的70型辐射仪

可以测量丙类β射线和乙类γ射线
(盖革计数管无法测量甲类α射线,玻璃管会阻隔掉大部分α射线导致测量不准)

整机外壳都是铸铝材质的,面板和底盒之间有橡胶密封垫,整机防水设计。

表盘是炫酷的黑底白字设计,其实是刻度发光的背光设计。背光使用电致场光片(EL冷光片)
几十年前的军用设备都用上EL冷光片背光了,非常先进。

电池仓是胶木材质的,使用一节R20电池供电。可以说是非常省电了。
表盘使用EL冷光片做背光也是为了尽可能降低能耗延长工作时间。

彩色线缆颜色依然鲜艳

五层陶瓷波段开关,手感很不错。

机器内置两根盖革计数管用于X10和X100大量程测量。
两根盖革管长的是J302βγ,短的是J405βγ。都套了铅皮做能量补偿。
(外置探棒使用的是J304βγ盖革管)

网友A:
网上找了一张图:

网友:
漂亮的军用啊!很少见!

楼主:
70型辐射仪使用说明书

附上70型辐射仪说明书:

网友B:
电致场光片?可能是普通玻璃+侧面照明,冷色绿荧光效果。类似早期“红灯”电子管收音机的面板显示。

网友C:
很少见到这类军用品。

网友D:
楼主厉害,军用设备都有!

楼主:
早年的科学名词也非常有意思,αβγ射线分别被称为甲乙丙种射线。衰变被称为蜕变,仪器表盘上的千蜕变数分•厘米2的意思就是一平方厘米内每分钟一千次衰变(放射性物质衰变时会放射出辐射粒子和射线,盖革计数器就是通过统计辐射粒子和射线数量测定放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致场光片?可能是普通玻璃+侧面照明,冷色绿荧光效果。类似早期“红灯”电子管收音机的面板显示。 ...

拆开看过了,表盘是玻璃材质内部封装了EL发光片,背光电源线是直接接进玻璃里的。

网友:
厉害啊,还有这种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了一张图:

楼下上传了完整的说明书,这张图的原贴我也看过,说明书缺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少见到这类军用品。

全新的更是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军用设备都有!

这类过了保密期流出的军用设备还是挺多的,仪器电台之类的

楼主:
以前拍的使用视频,测了几片离子式烟感器的Am241放射源: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i4y1t78n

网友E:
有台这玩意的民用版本,叫FY-1辐射仪,国营建安仪器厂生产的,还带有外置探头,可惜表头背光里面的荧光粉老化了,背光几乎看不出来了。实际上和70式的区别就只是配色不同,民用版面板奶白后壳橙色,外置探头手柄也是橙色的。

网友E:
对了楼主这台当档位开关拧到“检”位置时候指针是向右打到底还是停留在红色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台这玩意的民用版本,叫FY-1辐射仪,国营建安仪器厂生产的,还带有外置探头,可惜表头背光里面的荧光粉老 ...

以前在网上见过民用版FY-1,觉得民用版的布丁配色更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楼主这台当档位开关拧到“检”位置时候指针是向右打到底还是停留在红色区域? ...

“检”档是检测电池电压,红线代表最低工作电压,指针应该超过红色刻度否则就代表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年的科学名词也非常有意思,αβγ射线分别被称为甲乙丙种射线。衰变被称为蜕变,仪器表盘上的千蜕变数分 ...

100%纯正中文,绝不用任何外国词汇。

网友:
厉害厉害。那时候的技术人员真一丝不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