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rotier成功了,怎么修改IP地址?

楼主(2021-03-13):
群晖已经成功连接上了,但怎么修改这个192.168.192.156 IP地址?这个IP地址不好记,想修改成好记得。

网友A:
我也像搞这个,但是不会啊这个有流量限制么,现在我用免费版花生壳,每月1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像搞这个,但是不会啊这个有流量限制么,现在我用免费版花生壳,每月1Gb
...

没有流量限制,速度也比花生壳快很多,最多100台设备,P2P数据传输,个人文件不经过中间服务器,数据安全多了。。

网友:
就你这个地址不就是改过的吗,我的也是这个很好记    start \\192.168.192.156  做成.BAT文件,双击一下就打开了,像本地硬盘一样好用,速度很快,UDP的就是不太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流量限制,速度也比花生壳快很多,最多100台设备,P2P数据传输,个人文件不经过中间服务器,数据安全 ...

看来我也要学习下去,朋友有教程推荐么?

网友:
点垃圾桶删除掉现有IP,在加号处输出你想要的IP,然后点加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也要学习下去,朋友有教程推荐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J411H7Yv

网友:
在上面,有,直接点那些显示的ip就行,自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