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索尼收音机SONY SRF-DR1,请教如何改国频?

楼主(2021-03-13):
直接看图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机可以改国频吗?怎么改?

网友:
别想了这种东西捡便宜回来也是没用

网友:
点阵屏,不错啊。

网友:
小日本的一般都是在机器按键上操作的

网友:
这个收音机高档,估计也没啥用处,可惜了!

网友:
常规操作基本上都是按住某个键几秒钟后看屏幕会不会弹出其他的选项 比如长按菜单键 功能键 模式键之类的 如果有选项的话 一般都是J U K之类的 选择U就可以了

网友:
做工非常好,应该是可以改的

网友:
找一找有没有空的二极管焊盘,如果有的话,焊一个4148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只怕只能从程序上入手了吧

网友:
显示从NEC D17072芯片下手

网友:
内部真是漂亮

网友:
看这电路板,做的真叫个整齐,漂亮,没有一点零乱,跳线啥的,一流。

网友A:
该机貌似不支持海外模式,附件是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机貌似不支持海外模式,附件是说明书

能到108还改什么?

楼主:
不知道按这个图中的思路能否改成国频

网友:
这个还带图文的,第一次见哦。

估计基本改不了,软改加硬改,

网友:
可以改VT 电压,使实际频率改变,但显示不会随改变VT电压而变化。

网友(2021-12-22):
虽然很牛逼,但是没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