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魅族的充电头爆了,拆开看看,惨不忍睹。

楼主(2021-03-13):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魅族的头子,和小米充电头的生产厂家一样,江苏辰阳。里面黢黑,惨不忍睹,电容爆了。

网友:
“黢黑”一词,用的很优雅啊~我们一般都说漆黑一片

网友:
外壳用螺丝刀撬的?看内部做工感觉比较差啊。

网友:
看内部用料,是真货。

网友A:
明显是四川人才会这样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四川人才会这样说。。。

东北人也这么说的呀

网友:
米后肯定说楼主这个是仿品。

网友:
这款头,摊上见过几次,都是爆成这样的。

网友:
好像小米为红米系列配的就是这款头子,5V2A的,白色很小巧,家里还有一个呢,可怕。是充电过程中爆的还是平时一直插着无缘无故爆的呢

网友:
爆炸很多原因,是短路,还是旁边别的开关电源干扰,导致的高频纹波多了,就很容易让小功率开关电源报销。

网友:
魅族的充电头没你说的那么不堪,我的一个都用了三年多了还正常,一直是在插头上没有取下,现在都很正常。你这明显 是短路才爆的,萍果头短路也会爆,短路爆不分品牌的。

网友:
还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居然还捡尸体,那味道经久不散

网友:
一直有晚上充手机的习惯,看网上各路boom案例,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养成早上起来关掉充电器排插的习惯了。充电的时候也放床外边 不敢放枕头边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开关变压器高压侧绕组过热,烧成初级短路,然后秒烧电源芯片,或者电解电容击穿等。几年前我买过几个5伏2安带线电源,挑出有短路保护芯片方案电源,直驱XML灯珠过载测试几分钟后烧断保险丝,开壳后发现开关变压器变暗,电源芯片也击穿。

网友:
可能你运气不好,同款充头超喜欢,很稀有的恒流电源能带我20多w的电机。魅族的设计也挺好。

网友:
我有3个魅族充电头,修了2个,一个是400v电容爆了,另一个是usb针下陷挑出来就行了,这样的头子就是携带方便

网友:
这一个电容的威力可真大。

网友:
固态电容都用上了,真货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北人也这么说的呀

东北话(雀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