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电动剃须刀(PHILIPS RQ361)

楼主(2021-03-13):
很久没发过贴了,这次拆一个剃须刀,做工很扎实,但是电池不耐用;
飞利浦感觉就只有剃须刀这些老本行是做得比较好的了,
马上看图;原因是电池坏了,又找不到合适的电池更换;报废,现在改用吉列,还是手动好用,

图片上传不了,请等等
提示Upload Failed.
什么情况,图片2.99m一个,没超过6m呀,原来电脑端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

网友:
隔壁首富家一搜一大把,随便买个换上就好了!

楼主(2021-05-12):
终于上传图片成功了,做工和用料和设计,算得上很扎实了,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首富架搜电池即可,换上就行了

网友:
三普的电池,汰宝上能买到一大堆。

只要规格一样,买松下的或者汤浅的都可以

网友:
飞利浦就是电池垃圾外,其他都完美了

网友:
7年,时间很久了。我以前的天天充电还用不了这么久。后来换过电池以后改成用光再充电,用了一段时间感觉电池没啥衰减,也许寿命会更长。

网友:
一直用飞利浦干电池款,2颗品胜新一代,可以半年左右充一次电。

楼主(2022-04-05):
原本打算把它扔掉。后来还是买了个电池,把它更换了。重新买了刀头。又继续服役。

网友:
看着可以呀,板子+两节电池,比RQ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