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苹果85W电源A1424维修求助,21C51代换型号?

楼主(2021-03-13):
这个21C51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

网友:
额,不懂,但是立创商城里能搜到,然后有规格了,随便找就行吧

网友A:
维修过程维修思路,一个没有!开局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过程维修思路,一个没有!开局一张图

这本来就是一个维修求助帖,只是楼主的标题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维修经验介绍帖。

网友:
https://smd.yooneed.one/code3231.html---收藏上面的网站,备用----

***具体是VD用?还是VR用自己跑跑电路判断。
右侧横蓝线是让你做参考。

网友:
建议买新的吧,自己维修怕弄不好,这东西感觉有点脆弱,我已经用坏了两个,都是官方正品,后来买的第三方产品,就是发热巨大,目前仍在使用。

网友(2021-04-20):
是P沟道mos管,D-S耐压不要低于30V

网友:
这原装充电器不容易坏啊,倒是那个电源线用久了脱皮容易断线,你是不是测量输出电压不正常或者很低,这是正常情况,苹果的充电器设计的真的很牛,在不接电脑的情况下,电压是不出来的,只有接电脑,充电器才会升压输出20V。

网友B(2021-11-17):
原装不容易损坏?那么多炸pwm的全是因为官方电路不合理导致,更改后20v工作在7a长时间,随便短路、瞬时间上电、感性负载。不炸。官方电路秒炸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B:
原装不容易损坏?那么多炸pwm的全是因为官方电路不合理导致,更改后20v工作在7a长时间,随便短路、瞬时间上 ...

请问这位大侠,是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