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超级魔改iWork8 Air Pro小工控机 4+256G 23500mAh 5USB

楼主(2021-03-13):
前段时间一直想做个小工控机玩玩,要求就是USB越多越好,屏幕分辨率至少要1080P级别,最终成品越小越好。
于是乎调研了很久关于哪款小平板合适,最后发现酷比魔方的iwork8 air pro简直就是个神器,1920*1200分辨率,主板上有额外的两个USB焊点,而且是亿道公版PCB,可玩性高。

闲鱼逛了很久,发现了一个150包邮的“碎屏”货,还送蓝牙键盘,HUB,充电器,还包邮,一看就知道卖家是个小白,这机器屏幕是柔性屏,哪来的碎屏一说,就是碎了个钢化膜而已。
趁着卖家还没反应过来果断拍下。

收到机器后如图:

可以看到,这台机器成色非常新,基本上就是“女生自用”款,还送这么多东西,捡了个大漏

拆开的图,这机器内部没有被人动过,这年头捡到个一手货很不容易了

大S的尔必达LPDDR3内存,BGA216,2GB
闪迪32G eMMC
AXP288C电源管理
RTL8723BS 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走SDIO协议

这是和之前一块iwork8旗舰版的PCB对比,基本上也就是DDR3L变成了LPDDR3,触摸屏接口旁多了个不知道什么接口的玩意,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

近距离看一下型号

这次计划改4+256的配置,换个大电池,这个机器的内存还是比较好买的,就是小米4改装用的BGA216颗粒
eMMC买的闪迪256G eMMC5.1

电池要买3.8V的,否则要被充爆

改装前需要把主板拆下来,把背面的塑料膜撕掉,否则味道会极其酸爽

先换个microUSB的插槽,毕竟这个机器的菊花已经被上家捅过无数回了,改清理一下菊花了

开始换内存芯片,这个内存买回来的时候是无铅锡球,难焊的一批,果断清理掉了用钢网锡膏植了有铅锡

换内存的方法也就那样了,主要是考验手法,不懂的人说的再详细还是要搞废,懂的人不用说就懂
我的方法是320度吹下来,用有铅焊锡清理焊盘,吸锡带清理,洗板水加棉签清理,刷维修佬助焊膏,开干
换好内存后还要到BIOS里面改一下设置才行,如下图所示,就是把北桥设置里的1Rank改成2Ranks,另外内存的频率A调整为1600

开机跑一遍内存测试,通过后下一步

把5V升压的电感换掉了,不喜欢那种半封闭式的电感

换eMMC步骤略过,和换内存一样的步骤
开机进WinPE,顺利识别到

我有个习惯,BGA芯片都喜欢打封底胶,一方面是增加导热性,二方面是加固芯片
不过这个步骤一定要在换完芯片后再做,否则把CPU底下锡球融化了焊锡热胀冷缩又有封底胶,很容易爆锡

100摄氏度烘烤10分钟固化

CPU底下和电源芯片都涂满了,这样可以增加CPU底部导热性

拆下来的32G 闪迪eMMC用NS1081做了个小U盘

这玩意果然是个发热棒

之后就是改装散热,底部先粘一层聚酰亚胺胶带,防止短路,再铺5层铜箔纸

顶部一样,胶带打底,6层铜箔纸,1层1mm导热硅胶垫
粘的时候每粘一层都要用指甲去刮一遍,使得每一层都紧密贴合

这次还要改5个USB口,这玩意主板上有2个USB2.0焊盘,如下图所示,网图,清晰度很差,勉强看看吧

计划是这样,一个口直连主板,另外4个口用HUB扩展,考虑到好焊,选用了SOP封装的SL2.1A HUB芯片

5个USB口全用主板上的5V升压铁定要把主板给烧了,所以还单独做了个升压模块,TPS63070,2A输出,BUCK-BOOST模式
HUB芯片先搭了个外围电路,还是采用了外部晶振,有人反映这个HUB芯片不稳定,我猜多半是电源去耦没做好,以及USB数据线不等长导致的,因此电容在原厂10uF基础上加了100nF

5个USB口肯定是没法加在机器里面的,因此计划在背面做个扩展件,先用CAD画个图

3mm椴木板激光切割

502大法好,常用保平安,木头直接用502粘就够结实了,USB口只是先稍微固定一下,这玩意用502肯定是粘不牢的

粘USB肯定要用这个神器了,航空级环氧树脂,强度比普通环氧高不知道多少倍,曾经用这玩意粘碳纤维板,碳纤维板被扯烂了这个胶水都还没坏

涂好胶水后送进炉子 55摄氏度加速固化2小时,不加热就是24小时,这胶水混合后个人建议用风枪100度吹30秒再涂,这样可以让胶水充分混合
固化好后把SL2.1A和TPS63070模块贴进去,焊好线
5个USB用一个TPS63070供电就差不多了,反正也不会带什么大功率设备,比板载升压强就行

安装电池,俩力神10000mAh,连同机器内部合计23500mAh,89.3Wh的容量比很多笔记本电池容量都高了
电池底部用的是双面纤维胶粘的
先弄成这样备用

之后就是处理屏幕,这个屏幕稍微有点进灰,拆开处理干净,边缘重新粘上双面胶
这个屏幕拆之前最好先在炉子里加热到50度再操作,否则拆不下来

屏幕装回,边缘用醋酸胶带再粘一遍,让灰无处可入

主板背面涂上一些信越牌牙膏,充分利用液晶屏背面的大铜片散热

主板装回后开始飞线,数据线用的是30AWG硅胶排线,电源用22AWG
TPS63070的取电需要注意,不能直接从电池那里取,否则电源管理芯片没法统计这一块的电量消耗,需要从采样电阻的另一端取电

飞好线的全貌,TPS63070就一直通着电吧,这样这板子还能当个充电宝用,反正这芯片静态功耗不大
SL2.1A的功耗还是有个几十mA的,因此这玩意需要用主板上的5V供电,省的关机后成了个电老虎
飞好线后的效果

对后盖进行开颅手术

把飞出来的线和木盒里的模块和电池相连

塑料和木头的粘接用502就足够了,这是最终效果

花了一晚上,装了Win10 LTSC2019,装好了常用软件

之后还有个美中不足的东西就是膜,这个机器是柔性屏,因此是不适合用钢化膜的,因此买了一堆普通膜自己加工

用尺量原钢化膜尺寸,画个图

激光切割

Nice,基本一样

撕下原来坏的钢化膜,换上新膜,补膜成功,相当完美

之前还改了台4+128的,放在一起看看

下面是测试,硬盘部分,这玩意的eMMC接口也就这速度了,按道理这颗粒应该远不止这个速度

内存,LPDDR3-1600单通道,速度呵呵

烤机测试,室温20度,强化散热后不得不说信越牌牙膏、铜箔纸、硅胶垫都是好东西

第一台平板改装完了后测试了下GTA5,800*600分辨率,最低画质,十多帧吧,幻灯片的感觉
这是运行GTA5的效果视频

最后说几个心得
1.这个机器当初选它一方面是USB多,二方面是底层引导程序写得好,基本上啥玩意都能引导,不挑PE,MBR和GPT分区表都能识别

2.驱动程序建议先自己提取,就是把C:\Windows\System32里的drivers和DriverStore文件夹拷贝出来,重装系统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带?的设备直接从这俩文件夹里找驱动。
再下个驱动精灵装个集显驱动后卸载之。
另外装好驱动后还要把原drivers里的SileadTouch.fw复制到新系统相同位置然后重启,这是触摸屏校准文件,没这玩意触摸屏是错的

3.如果忘记提取驱动就已经把盘格了,不要方,去官网下固件包,用Dism++挂载里面的install.wim即可提取,需要注意的是,官方固件包里面的install.wim CRC校验有问题,不能直接用诸如WinRAR之类的软件解压,否则会报错外加解压不全,必须用Dism++挂载后提取。

4.SL2.1A这玩意确实不太稳定,即使强化去耦了,数据线等长了,偶尔用鼠标还是会卡那么半秒钟,因此储存器最好用直连主板的口,这玩意的USB2.0还是蛮快的,传文件可以跑到40MB/s

5.iWork8 Air Pro有两个硬件版本,i1TFD和i1TFB,其中i1TFD就是图上这款,单LPDDR3颗粒的内存,价格便宜,一片75,i1TFB是4颗DDR3L的,现在DDR3涨价,4颗拆机带板都得100以上,划不来,建议想改的兄弟收i1TFD版本的。

6.这玩意的内置TF卡槽实测支持512G的卡,用雷克萨蓝黑卡测的。

7.改装有难度,小白勿尝试,这是高玩的游戏,没这技术的看看就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玩意的电源管理有没有哪位大兄弟知道怎么改?AIDA里面识别这玩意电池容量只有3000多mAh了,即使重新充放一次也没法自动校准,所以系统显示电量只剩7%的时候电池电压还有3.9V以上,蛋疼

网友A:
厉害啊,这都搞得定,不过3735f性能有点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这都搞得定,不过3735f性能有点弱吧

这是Z8350处理器,iwork8有N多个版本

网友:
膜拜大佬,技术牛逼

网友:
这也太强了,工具齐全

网友:
这个要加精

网友:
大佬牛批了 我之前也发过一个给win平板加电池扩容的帖子,相比于此贴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4786&extra=

而且我和大佬的疑问也一样,这个电源管理真的没头绪,充电速度也太慢了,一直想给电池单独加装一个快充模块,但是不走自带充电电路,肯定就不能正确识别充电状态。所以一直在用5福1安的速度充电,使用不方便。。。

网友:
我也想扩USB,可惜当年买的是德国板,无任何资料,群里买的十几个人也没研究怎扩,无从入手。

网友:
大工程呀,这改动量那么大
目测要精
我之前用的surface3是z8700我都觉着难用 太卡了

网友:
这平板能装win7 吗

网友:
太强大了,专业改造户

网友B:
micro usb的购买链接?

网友C:
我也喜欢打胶,而且我的连晶振也打,只不过我的是用704打入底部,防止以后拆时麻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打胶,而且我的连晶振也打,只不过我的是用704打入底部,防止以后拆时麻烦嘛 ...

胶不能随便乱打,还要考虑到和元器件还有PCB的热胀冷缩特性要匹配,以及电阻率等一系列因素。胶太硬容易在热冲击的时候导致芯片与PCB产生结构应力从而脱焊,普通胶水离子含量不达标,可能在高频情况下产生电容效应影响电路工作。 当然,低频条件下怎么打都无所谓,704的一大问题在于太容易粘灰了,我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 usb的购买链接?

这么大个立创商城袋子摆在那搞得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大个立创商城袋子摆在那搞得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你了。

好漂亮啊 。师傅问下修手机用的那个看着跟502差不多的胶是什么胶。飞线点一点就粘住了还绝缘,透明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不能随便乱打,还要考虑到和元器件还有PCB的热胀冷缩特性要匹配,以及电阻率等一系列因素。胶太硬容易 ...

用不着考虑那么多,我的是防水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漂亮啊 。师傅问下修手机用的那个看着跟502差不多的胶是什么胶。飞线点一点就粘住了还绝缘,透明的。谢 ...

透明的?不太清楚,一般固定飞线都是用光敏绿油,紫外灯照射固化,其他有机胶水似乎不耐高温不能用于这种场合吧。

网友:
我艹,工具齐全啊,玩得真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漂亮啊 。师傅问下修手机用的那个看着跟502差不多的胶是什么胶。飞线点一点就粘住了还绝缘,透明的。谢 ...

b6000 b7000 b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