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不能启动(提示winload.exe丢失)的修复

楼主(2021-03-13):
老婆朋友的一台联想电脑,说坏了,让我帮看看。拿到后发现WIN7启动时提示winload.exe丢失,状态:0xc000000f。

U盘启动进PE,硬盘是128G的SSD,windows目录根本进不去,根目录有几个FOUND的目录,估计硬盘出错了,运行CHKDSK /F修复后,windows目录可以正常进入,winload.exe也在。重启后可以正常启动进入系统。

启动时:

CHKDSK修复:

网友:
能用chkdsk就修复,看来不算太严重,建议再查一下SSD的健康度。

网友A:
Adobe可能是盗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obe可能是盗版的。

肯定是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