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这个群联PS2251-07主控U盘怎么修

楼主(2021-03-13):
插在电脑上,只显示U盘盘符,双击提示“请将U盘插入磁盘”。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还有救吗?
1、ChipEasy检测图

2、ChipGenius监测图

3、量产工具图

4、插电脑上亮灯:

5、主控面

6、另一个贴片面

7、双击提示

网友:
掉固件,要找合适的量产

网友A:
这个不像是掉固件
倒像是 炸CE了

网友:
ID都不正确了咋整 先加焊试试 ID正常了再说

网友B:
ID都不正确了咋整?先加焊试试 ID搞正常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是掉固件
倒像是 炸CE了

炸CE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都不正确了咋整?先加焊试试 ID搞正常了再说

手动设置东芝芯片,就会不是别,自动检测,就能识别到ID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CE是什么意思?

就是ce坏了
症状为不识别ID或者识别为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你这个
虚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CE是什么意思?

简单说就是存储芯片坏了,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