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发帖上传图片失败,显示upload failed

楼主(2021-03-13):
图片都是2MB多一点的JPG

上传失败后,今日还能上传的数量还在减少

点击图片添加到帖子内容中
文件尺寸: 小于 6MB , 可用扩展名: jpg, jpeg, gif, png
您今日还能上传 277 个文件

网友A:
如果是在电脑端上传,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建议先用看图软件批量调整为2000px分辨率宽度(JPG图片质量建议高于85),这样也可以加快上传速度。
手机端上传没有限制,但是分辨率最好不要超过8000px
等以后程序升级会解决这个问题,当前还需要麻烦大家。

楼主:
哦,谢谢,看了下是3456*46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电脑端上传,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建议先用看图软件批量调整为2000px分辨率宽度(JPG图片质量建 ...

我在手机上上传也失败。于是把图片导入电脑,然后用软件把分辨率调低了才可以上传。手机端不是没有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