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H81主板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21-03-13):
        闲得无聊,垃圾堆挑了一块成色马马虎虎的板子出来,技嘉的H81,凑合就它吧。

触发后点不亮,量Pch 1.5v 1.05v都没出来

两个场管受控于Lm358,量358的供电正常

找图纸看下工作条件,LM358 3脚和5脚en电压都不正常

量了一下上拉没有2.5V,对地阻值较低,怀疑滤波电容短了,拆下来果然。。。

打完收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点点赞,加加分啥的,不胜感激!

楼主:
呃,尴尬~~~发完发现发错板块了,麻烦路过版主帮我移动一下,谢谢!

网友A:
LZ技术牛叉……

我手头有4块联想品牌机换下的IB250M主板,2块华硕B250主板,还有几块B150、B85、B75坏主板,大多都是不开机,没芯片维修本事……扔了感觉浪费,留着也是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技术牛叉……

我手头有4块联想品牌机换下的IB250M主板,2块华硕B250主板,还有几块B150、B85、 ...

有人收坏主板。 只要桥芯片完好就行 30-50一块不等。
以前b85坏板子卖了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技术牛叉……

我手头有4块联想品牌机换下的IB250M主板,2块华硕B250主板,还有几块B150、B85、 ...

挂闲鱼上卖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技术牛叉……

我手头有4块联想品牌机换下的IB250M主板,2块华硕B250主板,还有几块B150、B85、 ...

收芯片的还给几十元呢,卖了也是钱

网友:
替换法
刷BIOS
扔垃圾桶
我一般就是三板斧一顿操作
然后板子就废废了 二手鱼又多了个女生自用的新玩意儿

网友:
神级,敬仰下

网友:
真是羡慕这些有技术的人

网友:
散热器不上啊,直接开机,厉害

网友B:
键鼠、鼠标垫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鼠、鼠标垫好评

这都被你发现啦,能沉淀下来的都是精品~~~

网友:
您这键盘是伊拉克走私回来的么

网友:
h81可以不用装CPU直接测各路电压

网友C:
哪个电容短路了?

楼主(2021-04-13):
引用 网友C:
哪个电容短路了?

倒数第三张图很明显啊。

网友:
牛叉,随手一修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