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漱台上的led灯,各位麻烦看下哈这接多少电压合适?

楼主(2021-03-13):
各位大佬,浴室洗漱台上有个led灯,装修送的也没给接。这次拆下来研究了下想改成感应灯。没看着电压电流参数,不敢用220v直接试,各位麻烦看下哈这接多少电压合适?

网友:
都有全桥和2个限流电阻了,接220V直接使用

网友:
有整流桥大概率是接市电

网友:
153是15K的电阻,明显直接220V。

网友:
接220V用的,如想改低压,用可调电源试试LED灯珠的点亮电压,再决定如何改。

网友:
改成5v的,或者改成充电的,也没看到你这个台子的整体图

楼主:
谢谢大家!接市电可以使用,1.5w。接220v电路不太好改,后续看看怎么改,比较倾向改18650+感应。问下怎么样用可调电源怎么知道灯珠的额定电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