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兄弟们,有没有好用的梯子推荐啊?

楼主(2021-03-13):
需要大概3-5米左右的梯子,有时候需要换个灯泡之类的

网友:
怕5米爬上去腿抖

我一个估计3米多的都坏了不修了,边上重新装个算了,不安全啊!

网友A:
楼主是换路灯的灯泡吗?需要5米高,一般家用2米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路灯的灯泡吗?需要5米高,一般家用2米足够。

门口路灯坏了,很久没人修,打算买个泡装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门口路灯坏了,很久没人修,打算买个泡装上

物业那里借不到梯子?

网友B:
伸缩梯啊 铝的 家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业那里借不到梯子?

农村呢,没有物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村呢,没有物业

换路灯哪有登梯子的?你看人家电工都是脚上套个东西踩着就上电线杆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个女的孔淑珍都是这样上电线杆。淘宝找了一下,那个叫爬杆器,几十块钱一副,比5米的梯子便宜多了。其实身体不太糟的啥都不用,爬树似的也能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村呢,没有物业

搜索人字梯 我发帖推荐过

网友:
稳耐梯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伸缩梯啊 铝的 家用推荐

家用,那种合适啊,人字的收起来也占地方,伸缩的是不是需要靠墙才能使用。

网友:
稳耐小巨人雷都捷特都不错

网友C:
5米啊,需要有两人人扶持,一个观察,一人登梯。

划重点,梯子不用时要横放。

道理你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米啊,需要有两人人扶持,一个观察,一人登梯。

划重点,梯子不用时要横放。

梯子不用要横放是什么道理呢,厂里事这么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梯子不用要横放是什么道理呢,厂里事这么规定的

防止倾倒砸到人 ,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我还是以为是找翻墙的梯子呢,就进来了,结果……
我还是继续老老实实的在墙头等静静吧

网友:
别用那种很轻铝,试过,3米多,爬上去很抖,下的时候落脚整个梯子斜了,差点掉下去,还好抓紧

网友:
我还以为隔壁有一枝红杏到墙头呢。你这么胆小的,只能用家用扶梯,五到六级的足够。人字梯最好下面有人守,家用梯自带扶手的安全些

网友:
竹子的那种还不错

网友:
我用安装太阳能发电板的剩下的铝型材做了个1米8的,一个1米5的,螺丝用的它配的不锈钢的,在屋子里修灯巨爽.当时还有6米的型材,想整个高的,太费事了,也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