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不加热的智米取暖器!已更新功率计!

楼主(2021-03-13):
亲戚家的,说不加热,看了下是1600w智能版,手机app控制温度,拆开来量了下发热管两端电压正常,再量发热管无阻值,确定发热管已损坏,查了下是翼型翅片,发热效率高,因为是过年期间,没货,到了正月十六才发货,是1500w的,接头位置不太一样,但送配套阻燃电源线,安装不难,零线那端打个孔把线穿出来就解决,通电试机正常加温,功率计显示1500w,没有虚标,48块包邮值得拥有!

网友A:
搭车问下怎么知道电阻丝的功率

网友B:
小米的一贯做法,在传统家电上加个wifi模块,并进小米智能家电圈,然后把价格翻一倍

网友C:
这个加热管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一贯做法,在传统家电上加个wifi模块,并进小米智能家电圈,然后把价格翻一倍 ...

确实,其实只需要一个二十块的wifi插座就能搞定

网友D:
左边的金属盒子是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怎么知道电阻丝的功率

上面刻有瓦数丝印,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一贯做法,在传统家电上加个wifi模块,并进小米智能家电圈,然后把价格翻一倍 ...

那时候卖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热管真不便宜

48块,原厂是定制1600w,通用的水1500w,相差不大,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金属盒子是干什么用

控制器,加热模块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这种带翅膀的发热管这么贵啊,仓库里好大一箱,被我当废铝扔垃掉了。。。。

网友(2021-11-05):
能给个发热管的链接吗

网友(2022-02-26):
怎么排查故障点

网友:
我查了一下,万用表测得,过热保护器,和长长的那个铝测试也是通的

网友(2023-02-23):
你好楼主,请问你在哪里购买的发热管呀?我的也坏了,想买一个换上去。

网友(2023-12-25):
你好,这个怎么拆的啊?是不是上面4个三角形的螺丝拆了之后直接取侧面盖板?我的开关好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