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只有C盘,拆分出D盘原装系统还原还能用吗?

楼主(2021-03-13):
华硕灵跃14 zenbook 14. 只有一个硬盘,只分了一个C盘,预装WIN10。       如果把C盘拆分出D盘,开机 点F9,还原系统后,D盘还在吗?还是说,还原后,只剩下C盘?

网友A:
看还原软件,有的是还原系统,有的是还原磁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还原软件,有的是还原系统,有的是还原磁盘。

大部分都是可以选择还原整个磁盘还是C盘,现在主流的笔记本都已经不带一键还原了!!

网友B:
直接进系统,磁盘管理压缩卷功能就好了,没必要重装搞那么麻烦,后续想还原,删除多余的盘,使用扩展卷功能又可以恢复成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进系统,磁盘管理压缩卷功能就好了,没必要重装搞那么麻烦,后续想还原,删除多余的盘,使用扩展卷功能又可 ...

压缩卷应该是压缩到当前使用分区的大小,虽然会有剩余磁盘空间,但是系统盘将没有任何冗余。

网友:
用diskgens可以无损更改分区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缩卷应该是压缩到当前使用分区的大小,虽然会有剩余磁盘空间,但是系统盘将没有任何冗余。 ...

可以调节压缩的容量的,效果和重新分区差不多

网友:
重装系统很难吗?

网友:
一般来说还原只是把C系统盘还原到备份时状态,D盘应该是不会改动。整个磁盘还原很少见吧,我是没见过。如有重要数据操作前要备份为好,包括无损分区操作前最好也要做重要数据备份。

网友:
根本就不需要重装系统。使用傲梅分区助手动态调整分区就行了

网友:
没有问题,现在的win10系统还原简单的很,有很多选项,保留原软件,不保留原软件但是保留c盘文件,不保留c盘文件但是保留d盘,什么都不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