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美国梅特勒-托利精密电子称(Mettler PL1200)

楼主(2021-03-13):
看着挺奇特 不知道是啥玩意 就捡回来了 搜了一下原来是个电子称 挺精密的 实验室里用的 通电数码管还亮了一下 后面有个波动开关 拨了一下就冒烟了 拆开发现电源入口处有一电容烧爆了

楼主:
网上有卖的还是芬兰进口的 暂时换个黄色的电容上去等会组合起来看看 怎么样

网友A:
电路是标准的早期美式布线风格

网友:
品牌中还有个“多”字

网友:
挺养眼的,拾到拾到可以换不少钱

网友:
这么复杂的小天平,构造这么精密,真是捡到宝了。

网友:
除了一大堆零件外,看不出哪里高大上了

网友B:
这种电容虽说是进口货,但是质量真的不怎么样好,这样冒烟烧坏的我也遇到过,不少放久了的还会发胀开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卖的还是芬兰进口的 暂时换个黄色的电容上去等会组合起来看看 怎么样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 ...

普通安规就可以了,原装那种质量根本不怎么样,像这样冒烟烧坏的我也遇到过,一般都是存放过久造成的,有些还会发胀开裂。

网友:
精度到底是多少?

楼主:
还有二个玩意 可惜没来得及拆 就被人买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卖的还是芬兰进口的 暂时换个黄色的电容上去等会组合起来看看 怎么样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 ...

不要买原来那种的,RIFA电容在国外名声也很不好,就是因为会开裂然后吸潮自爆,我设备里所有RIFA到手就换掉

网友:
高级货,这牌子很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标准的早期美式布线风格

其实是早期电路板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风格。从元件的日期看,这货是1976年生产的,那时候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还很原始,而且作为最新的高科技基本只有美国公司用上了,所以成为“美国”电路板的风格。这个电子天平本身是在瑞士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虽说是进口货,但是质量真的不怎么样好,这样冒烟烧坏的我也遇到过,不少放久了的还会发胀开裂。 ...

这货工作了40多年才坏,质量相当可以了。电路板上的元件表明这个东西是1976年生产的。

网友:
这个很是有点年头了。快50年了。

网友:
金封运放还是三极管,精密电阻,用料不错。捡到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早期电路板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风格。从元件的日期看,这货是1976年生产的,那时候的计算机辅助设 ...

反过来看鬼子的电路板,又是明显的另外一种风格,密密麻麻,但是又美观有次序

网友:
修好了么?如果修好了还能用,那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看鬼子的电路板,又是明显的另外一种风格,密密麻麻,但是又美观有次序 ...

同时期的鬼子是人工布线的。鬼子的脑回路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能设计录像机这种让人头皮发麻的东西,他们设计的电路板也是让人头皮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