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开关电源,串灯泡要多大瓦数?谢谢

楼主(2021-03-13):
请教维修开关电源,串灯泡要多大瓦数?谢谢

网友:
一般我用60W-100W都行

网友:
最好100瓦以上,低于100瓦电阻太大,判断不准确,容易灯泡无故常亮

网友:
看电流决定,修小电流的建议30-60,中等的就60-80,大电流的80-100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A:
我一般是看400v电容的容量,
100uf以下,40w的灯泡
200uf以下,60w的灯泡
300uf以上,100W的灯泡
超过500的,300W的碘钨灯

网友:
正准备做个这种维修插座,我用的6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看400v电容的容量,
100uf以下,40w的灯泡
200uf以下,60w的灯泡

这种灯泡不好买了,我是串了个100 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泡不好买了,我是串了个100 W的

太小的电源,100W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泡不好买了,我是串了个100 W的

太大的电源,压降太大,电源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的电源,压降太大,电源不能工作

请教修开关电源用多少瓦?谢谢

网友C:
我用20W、35W、50W小卤素灯插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0W、35W、50W小卤素灯插泡,

谢谢!明白了!

网友:
曾经修48V,37A的开关电源,串联的灯泡功率小了,被误导了,走了弯路。

网友(2021-05-31):
带pfc串了一个200w的烧管子,是瓦数太大没有起到限流作用吗?

网友(2022-03-04):
我用100W白炽灯,现在市面上买不到了,淘宝有卖但相对很贵

网友:
准备两个220 220的隔离变压器,一个100W 一个300W就是短路因为有变压器内阻限制,不至于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
楼主串联灯泡是取下220V市电保险管串联吗?

网友:
我修电源主要是为了防大短,所以用的两根300W碘钨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