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智能网关 求openwrt密码或者帮我改个密码

楼主(2021-03-13):
自带系统是op 192.168.99.1:8080
是在\etc\shadow文件的
root:$1$J0S6oBbz$WYH1pHaC369KUX/DP.jcf0:16587:0:99999:7:::
daemon:*:0:0:99999:7:::
ftp:*:0:0:99999:7:::
network:*:0:0:99999:7:::
nobody:*:0:0:99999:7:::

顺便求一个breed-mt7620-reset14的
编程器原厂固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GJsI2pI9qd1ETUTy0sTzA
提取码:0vix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你那个密码是在哪看到的,既然能看到就能修改啊?

之前说错了,breed只有blank的版本才能自定义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密码是在哪看到的,既然能看到就能修改啊?

之前说错了,breed只有blank的版本才能自定义gpio

\etc\shadow文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密码是在哪看到的,既然能看到就能修改啊?

之前说错了,breed只有blank的版本才能自定义gpio

请问如何自定义gpio啊?

网友:
解包,把原来的密码删掉,再打包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自定义gpio啊?

只有后缀是blank的版本才可以自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后缀是blank的版本才可以自定义

如何自定义啊兄弟给个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自定义啊兄弟给个教程谢谢

作者有使用说明,都不看的吗?
我也没用过,怎么也给不了你教程啊

网友C(2022-04-20):
原来这个网关这么早就有吗。。。202204,搞了几个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个网关这么早就有吗。。。202204,搞了几个

大佬,可不可以共享一个原装固件给我呢?

网友(2022-11-28):
原版固件ttl是开启的,启动的时候f+enter可以进维护模式改root密码,重启之后就能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