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抽屉滚轮滑轨,没有发现具体是哪坏了?如何判断滑轨哪坏了?

楼主(2021-03-1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抽屉安装的是滚轮滑轨,有一天突然抽屉打不开了,我只有拆下抽屉右侧底部的一根滑轨,才把抽屉打开。

我看了拆下来的 抽屉滚轮滑轨,没有 发现 具体是哪坏了,
想请问各位老师,如何检查   抽屉滚轮滑轨   哪坏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这货损坏基本上无外乎轮子磨损、轮子失滑、轨道变形(重压所致)、轨道发粘导致磨损变薄。
低成本物品,换就完了

网友:
  大多数可能  里面板子变形 凹进去了一点 滚轮掉出来了, 我是垫个东西在轨道下面  ……

网友:
估计哪里变型,卡住在导轨那里。

网友:
其实抽屉本身就容易出问题,因为木头的热胀冷缩非常的厉害,对不上位就容易出卡住

网友:
整付换掉。这个修不好的,闹心。

网友:
凡士林抹上

网友:
这个得要现场检查才能知道的,仔细看,应该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