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9年的松下自镇流荧光灯泡

楼主(2021-03-13):
用了快九年坏了,老爷子换下来扔掉了,我拆开看看,不小心把手扎了个口子,好奇害死猫啊

网友:
看样子,节能灯什么厂家都做不好

网友:
看用料跟做工跟我前几天拆的“小器鬼”节能灯差不多。

网友:
又是玻璃,又是钢丝接线,甜不受伤么?小心点就没事了,记得年轻时碰破手是长事,三天两头总会遇上,是百已太不小心了。

网友:
看到这做工就知道受伤又是不值得了

网友:
可以试试找没烧断的好灯管,接上楼主驱动电路,大功率灯管加小功率驱动组合耐用些,下次拆的时候尽量用工具,然后用废布料包住灯管避免碎裂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