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见到一个山炮充电器,不敢让老人用

楼主(2021-03-13):
插脚是铁的,铁锤伺候,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小变压器,也算有点料啊

网友:
小电流  能用

网友:
比单管震荡好一点点,变压器不算好坏标准。,

网友A:
这种小个头的不都是双板么?昨变成一块了,谁偷走了一块板?

网友B:
这也算有料?就没见过开关电源适配器没有变压器的,少见多怪

网友:
有料其实就是没料的山寨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算有料?就没见过开关电源适配器没有变压器的,少见多怪

兄弟不能说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不能说笑啊

不过有料归有料,炸了就不好玩,远离这种小作坊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个头的不都是双板么?昨变成一块了,谁偷走了一块板?

看来是技术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有料归有料,炸了就不好玩,远离这种小作坊产品

直接扔掉了

网友:
有芯片带个小负载电器还可以用用

楼主:
怕冲时间长了有问题,找了一个早年诺基亚的换上,这个直接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技术进步了。

可能吧,要么就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算有料?就没见过开关电源适配器没有变压器的,少见多怪

恒流led灯驱动,有的没有变压器,只有电感不过这种是不是就不算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