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如此优秀的设计实属难得啊,一般的设计师应该设计不出来(TP-LINK WR882N)

楼主(2021-03-13):
如此优秀的设计实属难得啊,一般的设计师应该设计不出来
先来个标让大家知道谁家的优秀产品

这样的,美观的正面是看不见水晶头露在外面
优秀的设计师就是与众不同……

插进去很轻松…………
可是 …………再拔出来似乎有点………………
上面正好完美的挡住了弹片,导致即使有大师的手指也无法施展啊,
如此优秀设计只此一家了吧,压不了弹片拔不出来了……

当然直接干掉他了,还能怎么办,用这货了还在乎他外观吗…………

插拔方便多了…………

内脏就这样吧,垃圾货色能上网就行,
主路由用的K2P刷的padavan,不好走线然后有无线中继了 用的N年前的newifi 也是刷的padavan
这货就插newifi扔楼下用了,用的时间也不多就这样吧

主要内脏 貌似这个可以刷openwrt 以前有个886貌似也是这个cpu刷过openwrt
要硬改内存和flash,这种内存很方便改,现在是没改的价值了…………

挂的孔都没有,简单粗暴直接穿硬芯线搞

完工,正常使用中…………

网友:
太草率了,tp886系列插网线还好,粗的网线插进去不好拔

网友:
这个啃得有点辣眼睛,结果应该放到TP总部去让他们看看。

网友:
其实板子还不算太差,外壳的问题

网友:
粗暴,简单,有效

网友A:
这个设计应该是防止误碰松动的,结果用力过猛了...

网友:
暴力,狂躁。

话说我也碰到这种弱智设备,不至一款,要用小螺丝刀伸进水晶头弹片与外壳间隙,按下弹片,才能拔出网线。

网友:
这。。。。真·朴实刚健啊楼主。。。。

用个一字改锥捅进去撬一下不就好拔了?再说路由器也没必要经常插拔吧。。。。???

网友:
这个设计师要么是手残了,要么是眼瞎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家没路由器。

网友:
如果是我 我就直接把主板拿出来挂着

网友:
改得好,就是粗了点

网友:
牛叉,还是俄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应该是防止误碰松动的,结果用力过猛了...

有防止误触碰设计的可能性。

网友:
我了个去!掰掉水晶头弹片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用过的同感,长指甲有好处,

网友:
我记得有个品牌的主板也是这样,水晶头的压卡对着VGA插座,要拔网线就得把VGA头拧下来,这设计师它马想抽它耳光

网友:
这辈子不用TP的东西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
886n不光性能稀烂,设计还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