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测试 多功能电推子!HAORONG HR-999

楼主(2021-03-13):
维修,测试多功能电推子!
电推子。。。就是不工作。

可换头

内里俩充电电池 。。。应该没电

拆开

发现电机接线断了。

测试各个元件 ,没问题 。。。

;另一面电池仓

一个电容,一个变压器

上可调电源。。。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

1.1V一样转

焊接上

找出之前拆的电机,比比大小 。

另一个头

换成5号电池 ,正常工作 。。。

电推子钢还不错 ,应该是震动掉了电机线 。
完毕 。

网友:
可换电池好评

网友:
可换电池不错,可以试试改成锂电池加稳压管旁路过充保护,要是增加剃须头更好。

网友:
里面好简单的

网友A:
是普通电池板的,还是锂电的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普通电池板的,还是锂电的好用

某宝已经有AA的1.5V锂电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已经有AA的1.5V锂电卖了

这样还真不错,我去搜索一下,有卖的就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普通电池板的,还是锂电的好用

我有行车记录仪的锂电池,不知行不行,哪天折腾一下

网友:
推子是一如既往的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