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正常开卡使用健康度为0何解?

楼主(2021-03-13):
帮朋友刷个盘,如图能完美开卡,DiskInfo32测试也没有报错,就是健康度0,换了ID  固件 都这样,也换了开卡工具1.72  1.75   1.77  都一样。。。
请大神们来个提示。。。

MT29F128G08CFABBWP

MT29F128G08CFABBWP

测试图

测试图

网友A:
用下去会不会变成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去会不会变成负数

值得期待~~~~

网友B:
改个名,不用Micr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名,不用Micron

名字随便搞啊  和名字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名,不用Micron

完美解决 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名,不用Micron
高手在数码之家 哈哈哈  谢谢  搞定  必须100%健康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在数码之家 哈哈哈  谢谢  搞定  必须100%健康度

因为Micron的smart跟通用不同,所以这个工具会读错,比如,通用的smart E6是健康度,如果你用Intel的名字,intel的盘都是e9是健康度,那健康度就是0

网友:
SANFORE给各家的LIC都是不一样的/你用金士顿的LIC去开英特尔或者镁光肯定是不行:lol:SMART不匹配自然错误

网友:
大佬求1.72 1.77工具

网友C(2021-07-11):
引用 楼主:
高手在数码之家 哈哈哈  谢谢  搞定  必须100%健康度

您好,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2021-08-15):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

上面打赏有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名,不用Micron

这方法也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