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路中电容电压?楼宇对讲系统的开锁电路

楼主(2021-03-13):
各位前辈老师:
      你们好!如图是楼宇对讲系统的开锁电路

我在红色A点接地瞬间,标准开锁动作,在C11正极端可以测到5-6伏特电压
请问正常C11负极端,应该测得的电压是多少?

C11这种耦合电容,在开关量信号环境中,我不会分析了

现在是有故障,故障是VT2集电极一直有近似Vcc电压,C11负极端测得0伏特
也欢迎前辈老师,留下自己对故障点的分析推测,感谢

网友A:
A点接地时,VT1失去基极电流而截止,集电极电压升高,C11被充电,充电电流通过VT2基极,继电器K应该会吸合。随着C11充电,其负端对地电压会由0.6V降低到0v,VT2失去基极电流会截止,继电器释放。
这个时间可能很短,毕竟容量只有10微法而且初始充电电流电流接近6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接地时,VT1失去基极电流而截止,集电极电压升高,C11被充电,充电电流通过VT2基极,继电器K应该会吸合 ...

您好,我反复读体会您的分析,您是换了一个思路,从基极电流分析,甚至暗示,虽然,A点手动接地时长,假设一秒,但由于C11容量10微法特点,充电电流瞬间消失,数字式电表都来不及反应,所以,测试毫无意义。那我就不清楚了,这么短的基极电流,集电极驱动继电器,来得及机械反应吗?这道有个设计好处,避免了开门人长时间按住,烧毁电控锁。是否,可以推断数字万用表电压显示,没有继电器反应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接地时,VT1失去基极电流而截止,集电极电压升高,C11被充电,充电电流通过VT2基极,继电器K应该会吸合 ...

我的问题又来了,是否可以认为,按钮被抬起的瞬间,VT1饱和导通,电容又被放电,如果这样,那这电路设计太巧妙了。
由于电容充放电时间极短,C11以后电路反应时间,数字万用表无法测量?但继电器与电控锁都可以有反应

网友:
A点接地,VT1集电极电压升高,C11基极电压也升高。由于受到VT2BE结嵌位作用,C11负极电压最高为0.6V左右 ,然后慢慢降低,最后变成0V。

网友B:
A点接地,C11正极对地应该有接近VCC也就是接近12V电压。故障是继电器不吸合吗?通过你测试的电压点估计可能坏的有VT2、继电器,C11失容,以及VD4短路。顺序是按可能性大到小排列。另外对于这种延时短的电路尽可能用指针表测才会很直观的表现出来。

网友:
补充下,当A点对地断路,VT2会瞬间导通,继电器吸合,V2的1脚(LOCK)输出一个高电平,很快VT2截止,LOCK变为低电平。

网友C:
既然有标准的开锁动作,电路就没有问题,VT2集电极有接近VCC的电压是正常的,锁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电容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点接地,C11正极对地应该有接近VCC也就是接近12V电压。故障是继电器不吸合吗?通过你测试的电压点估计可能 ...

我只有一块板子,无门锁,我只是凭测试电压,轻率的判断不正常,刚才我用万用表表笔,快速掠过12伏特,发现数字万用表电压显示2-5伏特不等,看来小看机械表了,数字表瞬间性能,不如机械表,今晚与大家学习,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标准的开锁动作,电路就没有问题,VT2集电极有接近VCC的电压是正常的,锁到底是什么问题? ...

A点接地是开锁标准动作,我没有锁,测量电压,轻率下的结论,此板没有不开锁故障,我是测量推测,大家指点,我才考虑到数字万用表,反应不如机械

网友:
常态下测得C11负极零电压是正常的,因为有R14充当下拉电阻。同样VT2集电极等于VCC12V也是正常的,在VT2未导通时继电器里面的线圈相当于一个几百欧姆的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接地时,VT1失去基极电流而截止,集电极电压升高,C11被充电,充电电流通过VT2基极,继电器K应该会吸合 ...

请问老师:
随着C11充电,其负端对地电压会由0.6V降低到0v
这个0.6伏,您是如何推导而来?

重新编辑:已经有答案,基极与发射极PN结的钳位作用,也有一说是0.7伏特

楼主:
最新来汇报一下,数字万用表测量
用单片机控制开锁时间1秒信号
VT1集电极最高观察到7伏电压
C11负极观察到0.3伏特,且显示时间极短
VT2集电极观察到1伏特压降,也是显示时间极短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前辈,鸣谢数码之家
听了分析后,大胆安装到门上后,开锁好使
说明电控锁小于一秒内瞬间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