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问个网络机顶盒的问题

楼主(2021-03-13):
宽带是联通,手边有这几样,电信机顶盒,移动遥控器,连接线等。
这个电信机顶盒能用在联通网络吗?移动遥控器能否拉郎配,是否要购个电信遥控器?
是不是网线插入这个电信盒子就能用,还是在设密码?完全不了解,来请教,先谢了!!
上图片了。

网友:
机顶盒刷机,遥控器是通用的。百度有刷机教程。

网友:
        不能得破姐

网友A:
这个机器配置太低,刷了卡卡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配置太低,刷了卡卡卡卡

请问这个可以吗?移动机顶盒,遥控器和它是一家的。

楼主:
就是这个移动机顶盒。

网友:
两个机顶盒都需要刷机

网友:
你描述的是两个问题:
1.你家宽带是联通,盒子是电信的。想继续看iptv,那基本上没有可能。刷机或破解了,当网络盒子用,则没有网络限制,完全可以;
2.这个盒子恰好我有,遥控器外观包括按键个数布局和你图片里是一样的(按键颜色不一样,我的是黑色的),但这不保证一定能用。不过也不难解决,如果不能用,就更换遥控码而已。
还有,这个盒子配置并不低,中兴自家CPU,四核2.0G,1+8,看个电视完全够用,而且发热小(比2.1和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移动机顶盒。

盒子都需要刷成全王的才能用。
遥控器据说可以用手机.......

网友:
智能电视网找刷机包和教程直接刷机或破解后食用,否则开机后直接验证不通过。最好是刷机,新版本的机器破解基本无解,有的机子甚至要先刷修改后的recovery绕过验证机制才能刷rom

网友:
刷个全(三)网通

网友:
估计没问题,有网络信号连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