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Tplug做IDE硬盘GHOST ,可以跑传奇服务器,简单的测试

楼主(2021-03-13):
网购的IDE 线,

翻出旧笔记本电脑,有过拆机发帖的。

三星的并口笔记本硬盘。

用D610 来做GHOST

2个笔记本都是IDE 硬盘。

设置USB启动

PE里面做GHOST

GHOST 好了。

硬盘接BTPLUG

做的电源转换线

方便用 USB 表

空载 12.3V

硬盘灯会闪

电流从300-500毫安

登陆

登陆上了看下系统。

这几个程序还是运行不了。
DBC 2000 装不上去,还是用的网吧版的DBC .

装RAR 程序当机了。重新启动 还是装上去。

开启虚拟内存。

可以正常开启虚拟内存

传奇服务器没有跑起来。

安装网上找的教程改 路径。

改到正确的路径。

IP地址

客户端可以连上,但是开不门。

重新设置 IP 地址。

可以进去了。

CPU 占用率百分百。

发现对内存要求不高,虚拟内存只占了300多M ,
但是CPU 占用率百分百。

换了一个刷怪少些的数据,CPU 占用率马上下去了。

传奇的客户端用的 很早的,热血1.5的版本。

用的嘟嘟2.0的服务器版本,私服刚出来的时候 汉化的,
汉化的还不完整,后期的版本地图更大,对服务器硬件要求更高。

楼主:
用的嘟嘟2.0的服务器版本,私服刚出来的时候 汉化的,
汉化的还不完整,后期的版本地图更大,对服务器硬件要求更高。

新手村

蛇谷

还有很多模仿当时的盛大

猪洞

蜈蚣洞

沙城

祖玛

矿洞。

终于大爆了一次。

地图到白日门。 后面的地图就没有了。

楼主:
多打了回复, 图片多了就不好编辑了。这次BTPLUG 暂时告一段落吧,
等买到了 便宜的DOM  IDE  盘再来研究,最好是 90度侧插的DOM 盘。

跑个复古传奇最小得2G 的,但用4G 宽裕点。

再试试做WIN 2000的系统,比XP 要快点。

再开外网 试下能不能 让大家一起玩,不过感兴趣的人估计不多了。

最后就是补焊 内存颗粒,这个风险有点大搞坏板子CPU的。所以最后搞。

这CPU 支持1G 的内存,可以4个颗粒全换了,如果终极板沙。

网上教程,
尝试修改了下 M2server.exe ,改了下欢迎词

网友:
好像看到优化大师了

网友A:
沉默 仙剑 假人,03年至今收集了大量版本,可以探讨探讨。。。。。

网友:
谢谢分享。。。。这有得玩了。。。。。

网友:
之前有幸得到5张这个板子,现在还有两张这个板子呢,有时间折腾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打了回复, 图片多了就不好编辑了。这次BTPLUG 暂时告一段落吧,
等买到了 便宜的DOM  IDE  盘再来研究, ...

什么时候好了,麻烦说一说!从热血传奇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老玩家!

网友:
年少时,贡献了不少钞票给盛大。2002年左右一进网吧,大部分的机都是传奇1的游戏画面和音效,可以说明当年的热度很高。后来又有传奇3。

再后来除了资金原因,还有升级速度比官服快,一点时间就能升级,还是有点满足感,所以只玩私服了。

网友B:
等待开外网,,当初的。 光芒二,一个42的小破法师,闲的在比奇砍一两个月的鸡,就是为了聊天,

网友:
老旧的硬盘

网友:
卧槽 坛里藏龙卧虎,啥时候开外网 发下消息啊

网友:
人多就卡死。

网友:
传奇的时代 也是星际争霸 cs1.1 1.2 的时代。。偶然想起中学同学几个去网吧组队打星际争霸的日子 也是无比美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沉默 仙剑 假人,03年至今收集了大量版本,可以探讨探讨。。。。。 ...

我去 没想到在这也能遇见道友 我现在开了一个 也是沉默的一个支系 03年左右爆火的 是我们山东省莒县一个叫冲浪网吧开的 就叫冲浪传奇 我现在重制了一个复刻版 版本在我的硬盘里躺了10多年了 ip地址是182.61.39.119 我的微信 8795875 希望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版本~ 同时也想跟楼主互换一下版本 一个苹果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 一个版本互换 我们就拥有两个版本了 哈哈~

玩传奇 我只玩沉默 嘟嘟~
最后 支持楼主折腾 这个小板子太有意思了 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待开外网,,当初的。 光芒二,一个42的小破法师,闲的在比奇砍一两个月的鸡,就是为了聊天, ...

出冰了吧?顶着鸡蛋壳砍鹿,然后卖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 没想到在这也能遇见道友 我现在开了一个 也是沉默的一个支系 03年左右爆火的 是我们山东省莒县一个叫 ...

只截取了一部分,有什么需要的说一声。
有些是网络下载的,有些是我自己破解的

网友A:
部分176的版本,还有些我没标注176 就没搜索,要什么版本说一声

网友:
开服置顶,离开10年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176的版本,还有些我没标注176 就没搜索,要什么版本说一声

挑花眼了。。。小朋友才做选择题 我全都要!我也是特别喜欢老版本 尤其是没有英雄 刚出彻地钉那会的版本 道友有吗?留个联系方式 我寄俩u盘给你 你帮我拷下 剩下的u盘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