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老笔电T400,暗屏且指示灯全不亮,然鹅毛病不同凡响,快来围观吧!

楼主(2021-03-13):
ThinkPad T400,随老矣,仍希望他能伏骥千里,结果悲剧了……暗屏+指示灯全不亮,液晶显示没问题。终于通病大驾光临!

然鹅,拆开8块,找到F7F8,结果保险F7F8完好,插电不开机高压板20V安在,开机后3.3V桃之夭夭未见踪影。传说中的断线来了?嗯,飞线吗,学之用之也其乐无穷。

可是,拆开屏线主板连接,测量gnd+20v+3.3v居然是OK的!果断加电,主板上屏线插座的3.3V赫然出现!妖来了!

搞得不相信自己了,复原屏幕再测,3.3V还是了无踪影。

断开主板连接,再测FPC,mgd!3.3V与地短接!
人家多是断,它这是短!妖气越来越重了!

上个图:

都都裸成这样了,它还短这呢!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妖气来源于哪里?

补充:最后经过仔细认真检查,发现还是断了,飞了4颗线,解决了。

网友A:
这一组排线看上去好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组排线看上去好威武!

呵呵,外强中干,肯定是品控没做好,这也能短路!

楼主:
这条排线还不是三体,仅仅活在2维平面上,里没有跨接,也还有相互隔离,3.3怎么就会和那个地有交集呢?百思不得其大姐啊!

楼主:
这种FPC有屏蔽层吗?哪位说说。

网友:
拽啊拽的,还弄些错别字

网友B:
如果是断 还能把3.3的线路分段刮出铜皮测量 这短。。。你干脆把3.3v两端的原脚位用绿油覆盖 然后直接飞线 废掉原来的路

网友:
插个眼,我有个R400也这毛病

网友C:
检查下电容看看啊

网友:
人家心累了,不想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电容看看啊

电容没毛病,已经解决了,还是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断 还能把3.3的线路分段刮出铜皮测量 这短。。。你干脆把3.3v两端的原脚位用绿油覆盖 然后直接飞线  ...

还是断了,之前判断有误。解决了。谢

网友:
人家想退休了,13年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