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10强制安装图形驱动

楼主(2021-03-13):
以前gtx760安装不了驱动,经坛友指点到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后完美解决问题。排除了硬件问题,应该是w10的bug。前段换个显卡检查后,换上760就怎么也装不了驱动了,官网最新也不行。
显示安装完成,重新启动后就成了w10强制安装图形驱动。
各种系统重装还是问题依旧。
度娘结果,遇到这个问题的也不少,解决问题的方法试了几个都不解决问题。
再来请教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A:
另一个显卡的驱动的影响吧?安全模式卸载驱动后再试试,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

网友B:
win10被网友戏称为bug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显卡的驱动的影响吧?安全模式卸载驱动后再试试,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 ...

已经重装了几回系统了,驱动应该是装上了,但是启动不了。开机不久就强制安装显卡驱动,就被w10强制安装了,而且卸载后同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被网友戏称为bug10

严重同意,但这个驱动问题也是老麻烦了,还没解决!

网友C:
用win10商店里的驱动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有时候是咱们用的系统不纯正,缺东西。

网友D:
1.先到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黄色感叹号和错误代码
2.确定电脑系统用win10 64位1511以上的iso官方纯净版,驱动到官网按显卡型号下载最新版64位win10驱动
2.换别的电脑试
3.都试了问题依旧就是显卡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in10商店里的驱动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有时候是咱们用的系统不纯正,缺东西。 ...

我用的已经是最新的w10了,原版,最干净的安装,最新的驱动,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先到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黄色感叹号和错误代码
2.确定电脑系统用win10 64位1511以上的iso官方纯净版,驱 ...
肯定有感叹号
我的已经是最新最干净的系统了,官网最新驱动。
暂时不方便换机试卡,但基本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有感叹号
我的已经是最新最干净的系统了,官网最新驱动。
暂时不方便换机试卡,但基本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

以前我用过gtx670架构和你这个一样性能差不多,win10 win7驱动随便装没出过任何问题,建议换电脑试卡尽快确定问题,现在显卡价格很高故障卡也能卖个好价格

网友E:
关闭更新不好使吗?

网友F:
第一点,显卡换别的电脑试试,如果能正常安装驱动无任何问题,那就是主板或者系统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行,先换个电源。第二点,桌面图标——此电脑——鼠标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鼠标放显卡型号位置,属性——看设备状态以及报错代码,如果是43,基本是显卡本身硬性故障了。送修或者放黄色的小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点,显卡换别的电脑试试,如果能正常安装驱动无任何问题,那就是主板或者系统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电 ...

回复下  43这个问题头回就遇到了!
官网下载驱动后完美安装。
这就是w10的bug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闭更新不好使吗?

与更新无关,bug

网友:
bug而已
不用担心,因为你用的是bug10: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