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博通版AP模式PING丢包

楼主(2021-03-13):
请教各位大佬,用K2P拨号PING百度延时在9ms左右,但是用AP模式接光猫PING百度延时变20ms左右,而有时候会增大到180ms,丢包率在3%左右。这个时候用手机连接5G WIFI,会明显感觉到APP的刷新会变慢,还会提示网络质量不好。路由系统刷的华硕系统。同样的网线用水星的MW300R接光猫,PING延时又是正常的,在12ms左右,而且不丢包。是华硕系统不稳定吗?如果是有什么推荐的系统,谢谢

网友A:
b版我用的官改,还不错哦。

网友B:
2.4G频宽选择40MHz,5.8G选80MHz试试,我这个如果选自适应会掉到144M,改了频宽就866M左右(固件信道),如果自动信道和自适应频宽没有这个问题,我用的是官方固件。华硕操蛋无线网卡搜索不到149以下的信道。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不是固件有问题就是你设置有问题了啥,毕竟第一种拨号是正常的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不是固件有问题就是你设置有问题了啥,毕竟第一种拨号是正常的你说呢 ...

看来得刷回官改或官方固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版我用的官改,还不错哦。

谢谢,现在最新的官改还是1.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频宽选择40MHz,5.8G选80MHz试试,我这个如果选自适应会掉到144M,改了频宽就866M左右(固件信道),如 ...

2.4G干扰太多,我设置的是20M,5G用的是80M

楼主:
移动200宽带,光猫改桥接模式,用K2P拨号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