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把可爱的12V的里奇小冲击批

楼主(2021-03-13):
(图片)

网友A:
没扭力调节,不过竟然带冲击

网友:
居然是有刷的

网友:
里奇小胖子,好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扭力调节,不过竟然带冲击

冲击批好像都不带扭力调节吧?带扭力调节的是电批

网友:
里奇小胖子冲击批,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扭力调节,不过竟然带冲击

不带冲击的还能叫冲击批?有扭力调节的应该是扭力批啊!

网友C:
 带冲击是修手机或手表的好工具。

不是我说的。

网友:
尽然不是全金属齿轮箱

网友:
里奇工具不错 你又拆上瘾了啊 你拆了最好保留好照片 以免以后忘记了又想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好像都不带扭力调节吧?带扭力调节的是电批

看看松下752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好像都不带扭力调节吧?带扭力调节的是电批

偶尔还是有例外的  比如松下ez6605 带扭力调节的冲击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扭力调节,不过竟然带冲击

这是冲击起子机,不是冲击钻,这个是扭螺丝用的,比一般的调节扭力的好用一点,不容易伤螺丝和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冲击是修手机或手表的好工具。

扭力太大,螺丝都给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尔还是有例外的  比如松下ez6605 带扭力调节的冲击批

机是好机,用也好用,重是我嫌弃的一点,再就是开关不是很耐用,因为买的二二手洋辣鸡刹车铜片容易烧灼,换过两开关都是这样,所以弃用了.

网友:
松下这么会玩?我去百度一下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偶尔还是有例外的  比如松下ez6605 带扭力调节的冲击批

这个不太准 我有个牧田也是电子调扭矩的 感觉就是不同扭矩不同转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准 我有个牧田也是电子调扭矩的 感觉就是不同扭矩不同转速

这机器是有发过贴的,它的工作原理是旋钮的档位对应敲击声的次数来决定机器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是有发过贴的,它的工作原理是旋钮的档位对应敲击声的次数来决定机器停止. ...

去看帖子了 竟然是声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尔还是有例外的  比如松下ez6605 带扭力调节的冲击批

这个就是调节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