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超简仿制@ploestar大侠的双色时钟,伍个部件,全接插免焊接。

楼主(2021-03-13):
年纪大了一直想要个大屏数字钟,看时间一目了然,希望走时要精确,不需要经常校准。原想过电波钟,但买了块电波表后发现室内对时有困难,要放到窗口才有信号,故放弃了电波钟,总不见的要对时的时候得把钟取下放到窗口吧。
后在论坛看到@落叶风 大侠的彩色钟,种草,但单片机不会,什么烧写高低位,完全没概念,而且全彩屏有些贵,再加上不喜全彩屏蓝白紫的色彩,故又没有了下文。
直到最近看到@fryefryefrye 大侠的Arduino单色大屏,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大侠的时钟什么都好,就是单红色实在单调了,正在犹豫中,发现帖子内@虫行天下 大侠发了一幅红绿双色的电子钟的图片,顿时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特别是那橙色,比起一般屏幕的正黄实在是赞。
[虫行天下]说他手里还有这屏幕出售,赶紧联系购买,再次感谢[虫行天下]大侠的帮助,帮我解决了屏幕及指明@ploestar 大侠的双色点阵时钟程序。

屏有了,然后就是ESP8266,选它是因为价格便宜还带Wifi,马家一顿翻找,发现NodeMCU,找资料一查,哦就是8266加USB转串口的集成,而且这玩意有不同版本,现在最多的就是NodeMCU v3,串口买CH340的就行,不用CP2102,CP还贵些。第一次刷程序才需要连USB线,有了初始程序后就可以无线刷程序,实在是方便。
核心的俩个部件,64x32 双色点阵屏,NodeMCU v3都有了,然后买些母头对母头的杜邦线,一个5v 2A的手机充电头,一条适合长度micro usb的数据线,硬件就齐活了。

然后软件咱也不会,上网学呗,先去下载了Arduino IDE,安装完,Ctrl+C,Ctrl+V,一点验证,满屏302错误,这,别人源码应该没问题哈,再驱猫上网查,有非法字符?我也看不出来哈,没想法,那不复制粘贴了,苯办法手工敲呗,二话不说哐哐哐,一顿操作,程序有了,再验证,需要什么库?继续上网查,安装各种库。然后还有个字模文件,这个咚咚放在哪里,未知,自己瞎试,发现放在程序同目录下即可,总之自学排出一切困难,折腾两天后,程序验证无错了。

按线路对应关系使用双母头杜邦线接好屏的HUB08针脚与NodeMCU针脚,原来使用了一个双口充电头,一路给屏供5v电,一路给NodeMCU供5v电,后来发现NodeMCU的vv针脚可以出5v,那正好用vv端口给屏供点,所以使用单口充电头就可以,先给NodeMCU供电,再从NodeMCU引出5v给屏供电。

简单部分都完成,至此可以联网显示时间了,[ploestar]的程序联网获取时间,显示星期和农历,还通过热敏电阻显示室内温度。我没有安装热敏电阻,故温度显示为0度。
于是寻思改吧,首先把温度从本地改为网络获取,显示室外温度呗。咱也看不懂[ploestar]程序,没事,瞎改,不对网络刷回原程序也是分秒的事,改哈改,好像改好了,可以显示网页上抓取的温度了。有了温度,想想农历其实只在过年时需要,既然已经网页抓温度了,那把天气也抓下呗,刷刷刷,干掉农历换上天气,一开始用16x16的字模,但感觉天气一个字太大布局不好看,继续改。把天气改8x8的字体放最下行,可惜晴雾霾暴这种字实在没法用8x8来画,那就简写吧,晴就用无云代替,又画画画,把8x8字模画好。感觉整个屏幕还有很多空白,那顺便把天气图标也画好,继续画画画,放上天气图标后,想想把城市也放上去呗,城市名本来占两个字,感觉空间不够了,那就来简称,一个字搞定。城市旁再画点啥,于是又画了小动物图标占位。然后觉得秒上面还有空间,那就画12h和24h吧,画完发现屏幕都占满太挤了不好看,那就再砍了。感觉1不带教不好看,把1字加上长短脚。又发现原程序无法显示-10度以下气温,又改好了-10度以下温度显示。
实在画不动了,跑了几天感觉没啥问题,今天又克隆一块给老丈人家装上。
一些问题:一定要有网络才能工作,否则屏幕不显示。要接电源,还是不太方便。随机会闪下屏,原程序就有,估计是网络延时造成。每小时获取天气温度信息时必闪下屏,判断是8266处理不够快,可能用ESP32能改善。但是瑕不掩瑜,稍稍的闪屏并不影响整体感觉。

网友A:
8*8的汉字实在看不清啊,面积不够,可以试试看两块板并排放。

网友B:
就佩服什么都不懂也敢想敢做。最气人的是还成功了。。。刚才搜了X宝。居然要200多。买个多功能电子钟都可以了。我也不搞了。你这套花了多少钱?

网友:
我六七年前好像也在虫行天下家买过6张这种屏,今天把剩下的两三块修好了,主要是碰撞芯片断脚,PCB断线的问题,接脚,飞线搞定了。有块屏飞了大约二三十条漆包线,掉了两个595.有个4953脚齐根断了一支,挖硅接脚成功修复。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挂个3231比较靠谱点,家里的路由器我一般定时夜里自动关机,NTP时钟就显示error了…

网友:
就佩服什么都不懂也敢想敢做。最气人的是还成功了。。。

网友D:
佩服楼主。硬件我都有了,能否分享一下带农历的代码吗?

网友:
楼主打算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的汉字实在看不清啊,面积不够,可以试试看两块板并排放。

嗯,复杂的字确实需要16x16,简单的字8x8也够了,所以把复杂字都简述了。两块板程序不会写哈,还是等大侠你啥时能帮忙写双色两块板联动的程序,偶只会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佩服什么都不懂也敢想敢做。最气人的是还成功了。。。刚才搜了X宝。居然要200多。买个多功能电子钟都可以 ...

那是商品,偶们只能算手工制品,价格是五分之一吧,屏比邮费还便宜,其它都是包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挂个3231比较靠谱点,家里的路由器我一般定时夜里自动关机,NTP时钟就显示error了… ...

想了想路由器是不是要晚上关
1. 宽带费我晚上也交了。
2. 电费晚上便宜。
3. 电器开开关关坏的快。
4. 最终要的是这点,晚上下学习片速度快。
所以,算了,还是晚上不关路由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硬件我都有了,能否分享一下带农历的代码吗?

请参见[ploestar]大侠的代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了想路由器是不是要晚上关
1. 宽带费我晚上也交了。
2. 电费晚上便宜。

我家里光猫,路由,交换机都是用定时器自动凌晨2点到6点开机。以前是每天如此。现在是一星期关闭再启动一次。这些设备要清缓存啊。不然容易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光猫,路由,交换机都是用定时器自动凌晨2点到6点开机。以前是每天如此。现在是一星期关闭再启动一 ...

其实真没必要。你看我这个都快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佩服什么都不懂也敢想敢做。最气人的是还成功了。。。刚才搜了X宝。居然要200多。买个多功能电子钟都可以 ...
什么都不懂也敢想敢做

人家一说你就相信啊,自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硬件我都有了,能否分享一下带农历的代码吗?

农历代码有BUG,可能某些月份日期对不上